[GUI]
H7可以带动多少分辨率的屏幕?

楼主(2023-11-13):
H7可以带动多少分辨率的屏幕?MCU驱动1920x1080分辨率感觉不太可能的样子。

网友A(2024-01-03):
可以的,之前见到过这个应用

网友B:
分辨率是屏决定的,关键还要看帧率需求,使用什么接口。

网友C:
这么大的分辨率的话,估计MCU要吃力啊

网友D:
一般1024*600大概还是可以的

网友E:
你具体用的是H7那个型号啊?

网友F:
差不多吧,这个主要跟硬件的缓冲有关系的

网友G:
你说的带动是能驱动就行,还是流畅起来才行?

网友H:
我觉得mipi的话,这个分辨率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I:
最好还是试试,而且你的屏得看是啥接口的,有些接口,这MCU接不了哈

网友J:
最好还是别用这么大的分辨率哈,很容易卡顿,效果不好

网友K:
建议一般是使用1024*600的分辨率以及以下的

网友L:
得看H7的手册了吧,这里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