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请问对于串口接收中断问题,有哪些可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3-11-13):
请问对于串口接收中断问题,有哪些可能的解决方法?

网友A(2024-02-02):
这个首先需要请楼主描述一下当前出现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比如接收和发送双方的波特率是不是一致啊

网友C:
使用串口接收中断  在调试的时候有可能出现很多问题  需要根据不同的问题进行修正

网友D:
查看是一下是否开启了总中断使能以及串口中断使能

网友E:
首先要确认是否可以正常进入串口中断

网友F:
首先要确认的就是时钟配置,引脚配置 ,串口配置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G:
具体什么问题?

网友H(2024-03-04):
检查设备连接,如电源和接地是否稳定

网友I:
检查接口设置,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

网友J:
检查软件设置

网友K:
如果串口接收数据过多导致溢出错误,可以尝试清除溢出标志位,并重新启用接收中断。

网友L:
更新驱动程序

网友M:
使用外部中断

网友N:
看是定长还是不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