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GPIO的工作原理以及8种工作模式

楼主(2023-11-13):
一、GPIO 是什么?
  GPIO,全称为General Purpose Input Output Ports(通用输入输出端口),也就是通用IO口。
  GPIO是控制或者采集外部器件的信息的外设,可以由软件程序控制,用于输出或者输入高低电平。
  GPIO的使用非常广泛。可以与硬件进行数据交互(如UART),控制硬件工作(如LED、蜂鸣器等),读取硬件的工作状态信号(如中断信号)等。
  GPIO按组分配,每组16个I/O口,组数视芯片而定。
  以STM32F103为例:
    ① 一共有4组IO,PA~PD。

二、GPIO 的 8 种工作模式
  8种工作模式,分为4种输入模式和4种输出模式。
1. 浮空输入模式(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模式下,上拉/下拉电阻为断开状态,施密特触发器为开启状态,I/O引脚的输出功能被禁止。
  该模式下,外部的电平信号通过①(I/O引脚)进入MCU,先经过②(施密特触发器)的整形后,再进入③(输入数据寄存器),最后MCU可以在④(输入数据寄存器的另一端)随时读取I/O引脚的电平。
  即,整形后的I/O引脚的电平信号直接进入输入数据寄存器,MCU直接读取I/O引脚的电平。
  如果I/O引脚无输入时,MCU读取到的电平状态是不确定的。所以引脚不建议悬空,易受干扰。
  如果I/O引脚输入高电平时,MCU读取到高电平1。
  如果I/O引脚输入低电平时,MCU读到低电平0。
    总结,浮空输入模式:
    I/O引脚输入什么电平信号,MCU就读取到什么电平信号;
    无信号输入(默认)时,MCU读取到的电平信号是不确定的。
  浮空输入模式,可以用于KEY识别,RX1等。

2. 上拉输入模式(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模式下,上拉电阻导通,施密特触发器处于开启状态,I/O引脚的输出功能被禁止。
  GPIO的内部上拉电阻的阻值较大,所以通过内部上拉输出的电流是很弱的,即“弱电流”。
  如果需要大电流用作电流型驱动输出,还是要用外部上拉电阻。
  上拉输入模式与浮空输入模式不同之处,是在①(I/O引脚)和②(施密特触发器)之间接入了一个上拉电阻,将电位拉高,比如拉到VCC。
  如果I/O引脚无输入时,I/O引脚处相当于断开,上拉电阻的电流直接流向④,MCU读取到高电平1。
  如果I/O引脚输入高电平时,I/O引脚的电压等于VDD的电压,电流还是流向④,MCU读取到高电平1。
  如果I/O引脚输入低电平时,I/O引脚处相当于接地,上拉电阻的电流直接流向I/O引脚,MCU读到低电平0。
  总结,上拉输入模式:
    无信号输入(默认)或输入高电平时,MCU都是读取到高电平1;
    输入低电平时,MCU读取到低电平0。
  上拉输入模式,可以用于按键检测。

3. 下拉输入模式(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模式下,下拉电阻导通,施密特触发器处于开启状态,I/O引脚的输出功能被禁止。
    下拉输入模式与浮空输入模式不同之处,是在①(I/O引脚)和②(施密特触发器)之间接入了一个下拉电阻,将电位拉低,比如拉到GND。
  如果I/O引脚无输入时,I/O引脚处相当于断开,I/O引脚的电压等于VSS的电压,MCU读取到低电平0。
  如果I/O引脚输入高电平时,由于下拉电阻阻值比通道④的阻值大,所以电流流向④,MCU读取到高电平1。
  如果I/O引脚输入低电平时,I/O引脚处相当于接地,I/O引脚的电压等于VSS的电压,MCU读到低电平0。
  总结,下拉输入模式:
    无信号输入(默认)或输入低电平时,MCU都是读取到低电平0;
    输入高电平时,MCU读取到高电平1。
  下拉输入模式,和上拉输入模式相似,可以用于按键检测。

4. 模拟输入模式(GPIO_Mode_AIN)
  模拟模式下,上拉/下拉电阻为断开状态,施密特触发器为关闭状态,输出部分的双MOS管也断开。
  模拟输入模式下,外部的电平信号通过①(I/O引脚的模拟输入通道)进入MCU,MCU可以直接在③(模拟输出口)随时读取I/O引脚的电平。
  由于施密特触发器断开,所以电信号也无法进入输入数据寄存器,所以MCU无法在“输入数据寄存器”中读取到有效的数据。
  总结,模拟输入模式:
    输入的电信号为模拟电压信号,而不是数字电平信号。
    模拟输入的模拟电压信号,直接送到片上外设,一般是ADC。
    除了 ADC 和 DAC 要将 I/O 配置为模拟通道之外,其他外设功能一律要配置为复用功能模式。
  模拟输入模式,可以用于ADC采集或DAC输出,或者低功耗下省电。

楼主:
5. 开漏输出模式(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模式下,P-MOS管一直处于断开状态。
  开漏输出模式下,MCU通过左边的①(位设置/清除寄存器)或(输出数据寄存器)写入数据后,该数据位将通过②(输出控制电路)传送到④(I/O引脚)。
  同时,输入功能可用,⑤(施密特触发器)处于开启状态,可以通过⑥(输入数据寄存器)可读取④(I/O引脚)的实际电平状态。
  当MCU输出低电平0时,经过“非门”后,转换为高电平1,N-MOS管导通,使I/O引脚输出低电平。
  当MCU输出高电平1时,经过“非门”后,转换为低电平0,N-MOS管断开,I/O引脚处于悬空状态,此时I/O引脚输出的电平高低是由I/O引脚外部的上拉或者下拉决定。
  开漏输出,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较强,一般20mA以内。

6. 开漏复用输出模式(GPIO_Mode_AF_OD)
  GPIO可以是通用的IO口功能,还可以是其他外设的特殊功能引脚,这就是GPIO的复用功能。
  GPIO复用为其他外设,输出数据寄存器无效,④(I/O引脚)输出的高低电平由①(其他外设的输出)决定。
  同时,输入功能可用,⑤(施密特触发器)处于开启状态,可以通过⑥(输入数据寄存器)可读取④(I/O引脚)的实际电平状态,同时外设可以读取IO引脚的信息。
  开漏复用输出模式与开漏输出模式的配置基本相同,除了输出信号的来源不同,其他与开漏输出模式的功能相同。
  即,②(输出控制电路)的输入,开漏输出模式是由输出数据寄存器输出,开漏复用输出模式是由其他外设输出。

7. 推挽输出模式(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模式,从结果上看它会输出低电平VSS或者高电平VDD。推挽输出跟开漏输出不同的是,推挽输出模式P-MOS管和N-MOS管都用上,可以把“输出控制”简单地等效为一个非门。
  当MCU输出低电平0时,经过“非门”后,转换为高电平1,P-MOS管截止,N-MOS管导通,使I/O引脚下拉到VSS,即I/O引脚输出低电平。
  当MCU输出高电平1时,经过“非门”后,转换为低电平0,P-MOS管导通,N-MOS管截止,使I/O引脚上拉到VDD,即I/O引脚输出高电平。
  同时,输入功能可用,⑤(施密特触发器)处于开启状态,可以通过⑥(输入数据寄存器)可读取④(I/O引脚)的实际电平状态。
  总结,推挽输出模式下,P-MOS管和N-MOS管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MOS管是导通的。当引脚高低电平切换时,两个管子轮流导通,一个负责灌电流,一个负责拉电流,使其负载能力和开关速度都有很大的提高。
  由于推挽输出模式输出高电平时,是直接连接VDD,所以驱动能力较强,可以做电流型驱动,驱动电流最大可达25mA。该模式也是最常用的输出模式。

8. 推挽复用输出模式(GPIO_Mode_AF_PP)
  GPIO可以是通用的IO口功能,还可以是其他外设的特殊功能引脚,这就是GPIO的复用功能。
  GPIO复用为其他外设,输出数据寄存器无效,④(I/O引脚)输出的高低电平由①(其他外设的输出)决定。
  同时,输入功能可用,⑤(施密特触发器)处于开启状态,可以通过⑥(输入数据寄存器)可读取④(I/O引脚)的实际电平状态,同时外设可以读取IO引脚的信息。
  推挽复用输出模式与推挽输出模式的配置基本相同,除了输出信号的来源不同,其他与推挽输出模式的功能相同。
  即,②(输出控制电路)的输入,推挽输出模式是由输出数据寄存器输出,推挽复用输出模式是由其他外设输出。

网友A(2023-12-28):
其实是不是所有的都跟GPIO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