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分享】STM32F103单片机RTC实时时钟的使用

楼主(2023-11-13):
  实时时钟是一个独立的定时器。RTC模块拥有一组连续计数的计数器,在相应软件配置下,可提供时钟日历的功能。修改计数器的值可以重新设置系统当前的时间和日期。

  RTC模块和时钟配置系统(RCC_BDCR寄存器)处于后备区域,即在系统复位或从待机模式唤醒后,RTC的设置和时间维持不变。

  系统复位后,对后备寄存器和RTC的访问被禁止,这是为了防止对后备区域(BKP)的意外写操作。执行以下操作将使能对后备寄存器和RTC的访问:

      设置寄存器RCC_APB1ENR的PWREN和BKPEN位,使能电源和后备接口时钟
      设置寄存器PWR_CR的DBP位,使能对后备寄存器和RTC的访问。
  下面直接通过代码来演示如何操作RTC。

static void RTC_NVIC_Config( void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 &NVIC_InitStructure );
}

//实时时钟配置
//初始化RTC时钟,同时检测时钟是否工作正常
//BKP->DR1用于保存是否第一次配置的设置
//返回0:正常
//其他:错误代码
u8 RTC_Init( void )
{
    u8 temp = 0;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PWR_BackupAccessCmd( ENABLE );        //使能后备寄存器访问

    if( BKP_ReadBackupRegister( BKP_DR1 ) != 0x5055 )                //检查是不是第一次配置时钟
    {
        BKP_DeInit();            //复位备份区域
        RCC_LSEConfig( RCC_LSE_ON );      //设置外部低速晶振(LSE),使用外设低速晶振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等待低速晶振就绪
        while( RCC_GetFlagStatus( RCC_FLAG_LSERDY ) == RESET && temp < 250 )
        {
            temp++;
            delay_ms( 10 );
        }
        if( temp >= 250 )
            return 1;          //初始化时钟失败,晶振有问题
        RCC_RTCCLKConfig( RCC_RTCCLKSource_LSE );   //设置RTC时钟(RTCCLK),选择LSE作为RTC时钟
        RCC_RTCCLKCmd( ENABLE );     //使能RTC时钟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WaitForSynchro();       //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RTC_ITConfig( RTC_IT_SEC, ENABLE );     //使能RTC秒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EnterConfigMode();        // 允许配置
        RTC_SetPrescaler( 32767 );    //设置RTC预分频的值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ExitConfigMode();         //退出配置模式
        BKP_WriteBackupRegister( BKP_DR1, 0x5055 ); //向指定的后备寄存器中写入用户程序数据
    }
    else            //系统继续计时
    {
        RTC_WaitForSynchro();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ITConfig( RTC_IT_SEC | RTC_IT_ALR, ENABLE );        //使能RTC秒中断、闹钟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
    RTC_NVIC_Config();         //RCT中断分组设置
    return 0;                  //OK
}

//RTC时钟中断
//每秒钟触发一次
void RTC_IRQHandler( void )
{
    if( RTC_GetITStatus( RTC_IT_SEC ) != RESET )                        //秒钟中断
    {
        printf( "RTC INT!\r\n" );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 | RTC_IT_OW);
    RTC_ClearITPendingBit( RTC_IT_SEC | RTC_IT_ALR );
    RTC_WaitForLastTask();
}
  在设置RTC时首先要判断一下RTC是否已经初始化过了,因为一般使用RTC时都会有电池供电,RTC的时候只需要设置一次就行。当系统关机后,只要电池有电,RTC就能正常工作,所以不需要每次开机都初始化一次时间,当没有初始化时初始化一次,初始化之后,以后开机就不需要再初始化了。为了标记当前设备是否已经初始化了,手动的给备份寄存器中写入特定的值。每次单片机启动后就会读取一次备份寄存器的值,当备份寄存器中的值不是写入的特定值,就说明当前设备还没有被初始化过,需要初始化一次。如果备份寄存器中的值是写入的特殊值,就说明当前设备已经被初始化过了,不需要再初始化了。

  在初始化的时候,开启RTC的秒中断,这样RTC每一秒就会中断一次,在中断函数中通过串口打印数据。当程序运行后在串口工具中就可以看到每隔1秒,就会打印一个字符串。

网友A:
RTC每一秒就会中断一次,在中断函数中通过串口打印数据

网友B:
RTC占用MCU资源多嘛?

网友C:
rtc中断可以做什么用啊

网友D(2023-12-14):
电池下停走,是啥回事?有的线路板工作正常,有的不行,估计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