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学习大团建-基于STM32F103的DS1302的时钟

楼主(2023-11-13):
使用的DS1302模块:
  DS1302是美国DALLAS公司推出的一种高性能、低功耗的实时时钟芯片,附加31字节静态RAM,采用三线接口与CPU进行同步通信,并可采用突发方式一次传送多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和RAM数据。实时时钟可提供秒、分、时、日、星期、月和年,一个月小与31天时可以自动调整,且具有闰年补偿功能。工作电压宽达2.5~5.5V。采用双电源供电(主电源和备用电源),可设置备用电源充电方式,提供了对后背电源进行涓细电流充电的能力。DS1302的外部引脚分配如下图所示。DS1302用于数据记录,特别是对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数据点的记录上,能实现数据与出现该数据的时间同时记录,因此广泛应用于测量系统中。
  DS1302的一条指令一个字节8位,其中第七位(即最高位)是固定1,这一位如果是0的话,那写进去是无效的。第六位是选择RAM还是CLOCK的,我前边说过,我们这里主要讲CLOCK时钟的使用,它的RAM功能我们不用,所以如果选择CLOCK功能,第六位是0,如果要用RAM,那第六位就是1。从第五到第一位,决定了寄存器的5位地址,而第零位是读写位,如果要写,这一位就是0,如果要读,这一位就是1,如图15-9所示。
        DS1302时钟的寄存器,其中8个和时钟有关的,5位地址分别是00000一直到00111这8个地址,还有一个寄存器的地址是01000,这是涓流充电所用的寄存器,我们这里不讲。在DS1302的数据手册里的地址,直接把第七位、第六位和第零位值给出来了,所以指令就成了80H、81H那些了,最低位是1,那么表示读,最低位是0表示写,如图15-10所示。
        寄存器一:最高位CH是一个时钟停止标志位。如果我们的时钟电路有备用电源部分,上电后,我们要先检测一下这一位,如果这一位是0,那说明我们的时钟在系统掉电后,由于备用电源的供给,时钟是持续正常运行的;如果这一位是1,那么说明我们的时钟在系统掉电后,时钟部分不工作了。若我们的Vcc1悬空或者是电池没电了,当我们下次重新上电时,读取这一位,那这一位就是1,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位判断时钟在单片机系统掉电后是否持续运行。剩下的7位高3位是秒的十位,低4位是秒的个位,这里注意再提一次,DS1302内部是BCD码,而秒的十位最大是5,所以3个二进制位就够了。
        寄存器二:bit7没意义,剩下的7位高3位是分钟的十位,低4位是分钟的个位。
        寄存器三:bit7是1的话代表是12小时制,是0的话代表是24小时制,bit6固定是0,bit5在12小时制下0代表的是上午,1代表的是下午,在24小时制下和bit4一起代表了小时的十位,低4位代表的是小时的个位。
        寄存器四:高2位固定是0,bit5和bit4是日期的十位,低4位是日期的个位。
        寄存器五:高3位固定是0,bit4是月的十位,低4位是月的个位。
        寄存器六:高5位固定是0,低3位代表了星期。
        寄存器七:高4位代表了年的十位,低4位代表了年的个位。这里特别注意,这里的00到99年指的是2000年到2099年。
        寄存器八:bit7是一个保护位,如果这一位是1,那么是禁止给任何其他的寄存器或者那31个字节的RAM写数据的。因此在写数据之前,这一位必须先写成0。
#include"DS1302.h"

/*****************************************
* 函数名:void DS1302_GPIOInit(void)
* 描述  :    DS1302 GPIO配置
* 输入  :
* 输出  :无
* 调用  :
        CLK---PB5,
        IO--->PB6,
        RES--->PB7,
*************************************/
void DS1302_GPIO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open GPIO  clock*/
  GPIO_InitStructre.GPIO_Pin=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DS1302_PORT, &GPIO_InitStructre);
}
/*****************************************
* 函数名:void DS1302_IO_GPIO(void)
* 描述  :    DS1302 之 IO GPIO 输入输出配置
* 输入  :FLAG标志位
* 输出  :无
* 调用  :OUT:表示输出,IN:表示输入
          FLAG:
*************************************/
void DS1302_IO_GPIO(uchar FLAG)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open GPIO  clock*/
    /**********配置数据IO端口 输出 **********/
    if(FLAG==0x01)
  {
    GPIO_InitStructre.GPIO_Pin= GPIO_Pin_6;//配置IO_GPIO
  GPIO_InitStruct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DS1302_PORT, &GPIO_InitStructre);
  }
    /**********配置数据IO端口 输入**********/
    else if(FLAG==0x00)
  {
     GPIO_InitStructre.GPIO_Pin= GPIO_Pin_6;//配置IO_GPIO
   GPIO_InitStruct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配置上拉输入
   GPIO_Init(DS1302_PORT, &GPIO_InitStructre);
   }
}
  /*****************************************
* 函数名:void DS1302_delay(u8 dd)
* 描述  :简单延时
* 输入  :
* 输出  :无
* 调用  :
*************************************/
void DS1302_delay(u8 dd)
{
    u8 i;
    for(;dd>0;dd--)
  for(i=110;i>0;i--);
}

  /*****************************************
* 函数名:void DS1302_Write(uchar add,uchar dat)
* 描述  :DS1302写指令和数据
*  输入  :add:发送地址,dat:所在数据
* 输出  :无
* 调用  :
*************************************/
void DS1302_Write(uchar add,uchar dat)
{
uchar i,temp1,temp2;
temp1=add;
temp2=dat;
RES_Set_1;//RET=1;
//发送地址
for(i=0;i<8;i++)
{
        if(temp1&0x01)
         {IO_Set_1;  }     //IO=1;
        else
        { IO_Reset_0;}   //IO=0;
        temp1=temp1>>1;
        CLK_Set_1;            //CLK=1;
        DS1302_delay(2);
        CLK_Reset_0;    //CLK=0;
  }

//发送数据
for(i=0;i<8;i++)
    {
        /*IO=(temp2>>i)&0x01;这一句代替下面屏蔽的内容  */
        if(temp2&0x01)
         {IO_Set_1;  }     //IO=1;
        else
         { IO_Reset_0;}    //IO=0;
            temp2=temp2>>1;
            CLK_Set_1;            //CLK=1;
            DS1302_delay(2);
            CLK_Reset_0;    //CLK=0;
    }
RES_Reset_0;// RET=0;
}

/*****************************************
* 函数名:uchar DS1302_Read(uchar add)
* 描述  :DS1302读数据
*  输入  :add:发送所在地址
* 输出  :
* 调用  :
*************************************/
uchar DS1302_Read(uchar add)
{
  uchar i,suf,temp,mm,nn,value;
   temp=add;
   RES_Set_1;//RET=1;
    //写地址
  for(i=0;i<8;i++)
      {
       if(temp&0x01)
       {IO_Set_1;  }     //IO=1;
      else
         { IO_Reset_0;}    //IO=0;
      temp=temp>>1;
        CLK_Set_1;            //CLK=1;
        DS1302_delay(2);
        CLK_Reset_0;    //CLK=0;
      }
//读数据

DS1302_IO_GPIO(IN);//配置IO为输入
  for(i=0;i<8;i++)
    {
     suf=suf>>1;//读数据变量
     if(IO_Read)    //IO=1
     {
         suf=suf|0x80;
     }
     else     //IO=0
     {
     suf=suf&0x7f;
     }

        CLK_Set_1;            //CLK=1;
        DS1302_delay(2);
        CLK_Reset_0;    //CLK=0;
    }
    RES_Reset_0;    // RET=0;

DS1302_IO_GPIO(OUT);//配置IO为输出,恢复正常状态
//数据处理转化十进制
mm=suf/16;
nn=suf%16;
value=mm*10+nn;
return value;
}
/*****************************************
* 函数名:void DS1302_SetTime(uchar *ad)
* 描述  :DS1302 写入设置时间
*  输入  :add:发送所在地址
* 输出  :
* 调用  :
*************************************/
void DS1302_SetTime(uchar *ad)
  {
   DS1302_Write(0x8e,0x00);   //WP=0 允许数据写入DS1302
/**********以下对时分秒的初始化*************/
        DS1302_Write(ds1302_sec_addr,ad[5]);  //秒
        DS1302_Write(ds1302_min_addr,ad[4]);   //分
        DS1302_Write(ds1302_hour_addr,ad[3]);   //时
      /**********以下对年月日的初始化*************/
     DS1302_Write(ds1302_day_addr,ad[2]);
   DS1302_Write(ds1302_month_addr,ad[1]);
      DS1302_Write(ds1302_year_addr,ad[0]);

     DS1302_Write(0x8e,0x80);   //0x8e控制字节地址,bit7=WP WP=1 禁止数据写入DS1302
  }

/*****************************************
* 函数名: void DS1302_OFF(void)
* 描述  :DS1302时间禁止走时
*  输入  :
* 输出  :
* 调用  :
*************************************/
  void DS1302_OFF(void)
  {
   uchar temp;
   temp=DS1302_Read(0x81);//读取表地址时间
   DS1302_Write(0x8e,0x00);//WP=0 允许数据写入DS1302
   temp=temp|(1<<7);
   DS1302_Write(0x80,temp);//WP=1 禁止数据写入DS1302

  }
/*****************************************
* 函数名: void DS1302_ON(void)
* 描述  :DS1302时间开始运行,走时
*  输入  :
* 输出  :
* 调用  :
*************************************/
  void DS1302_ON(void)
  {
   uchar temp;
   temp=DS1302_Read(0x81);
   DS1302_Write(0x8e,0x00);//WP=0 允许数据写入DS1302
   temp=temp|(0<<7);
   DS1302_Write(0x80,temp);//WP=0 允许数据写入DS1302

  }

/*****************************************
* 函数名:void DS1302_init(uchar *time)
* 描述  :    DS1302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
*************************************/
void DS1302_init(uchar *time)
{
    DS1302_GPIOInit();//GPIO初始化配置
    DS1302_delay(2);
  RES_Reset_0; //RET=0;
  CLK_Reset_0;// CLK=0;
    //下面是对DS1302启动电池,不掉电   设置时间
    DS1302_Write(0x8e,0x00);//WP=0 允许数据写入DS1302
    DS1302_Write(0x90,0xA7);//充电(1个二极管+8K电阻)
    DS1302_Write(0x8E,0X80);//开启保护 WP=1
    if(DS1302_Read(0X81)&0X80)//查询DS302时钟是否启动,如果时钟停止走动:启动时钟+初始化时钟
    {
        DS1302_SetTime(time);//设置设置初始时钟
    }
    //否则跳过

}
/*****************************************
* 函数名:void DS1302_Readtime(void)
* 描述  :    DS1302时间读出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
*************************************/
void DS1302_Readtime(void)
{
    label2[0]=DS1302_Read( 0x8D)/10;      //年:十位
    label2[1]=DS1302_Read( 0x8D)%10;      //年:个位
    label2[2]='/';
    label2[3]=DS1302_Read( 0x89)/10;     //月 :
    label2[4]=DS1302_Read( 0x89)%10;     //月 :
    label2[5]='/';
    label2[6]=DS1302_Read( 0x87)/10;     //日
    label2[7]=DS1302_Read( 0x87)%10;     //日
    label2[8]=DS1302_Read( 0x85)/10;     //时
    label2[9]=DS1302_Read( 0x85)%10;     //时
    label2[10]=':';
    label2[11]=DS1302_Read( 0x83)/10;     //读分
    label2[12]=DS1302_Read( 0x83)%10;     //读分
    label2[13]=':';
    label2[14]=DS1302_Read( 0x81)/10;     //读秒
    label2[15]=DS1302_Read( 0x81)%10;     //读秒
}
#ifndef __DS1302_H__
#define __DS1302_H__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S1302时钟芯片****************************/
//CLK--->PB5
//IO---->PB6
//RES--->PB7
/****************************/

#define OUT   0x01
#define IN    0x00
extern uchar label2[16];//时间存放数组
//extern uchar Settime[6]={0x17,0x04,0x18,0x16,0x57,0x30}; //设置时间函数
#define DS1302_PORT   GPIOB

#define CLK_Reset_0  GPIOB->BRR=GPIO_Pin_5
#define CLK_Set_1    GPIOB->BSRR=GPIO_Pin_5

#define IO_Reset_0   GPIOB->BRR=GPIO_Pin_6
#define IO_Set_1     GPIOB->BSRR=GPIO_Pin_6

#define RES_Reset_0  GPIOB->BRR=GPIO_Pin_7
#define RES_Set_1    GPIOB->BSRR=GPIO_Pin_7

#define IO_Read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6)
/*************************/
#define Time_24_Hour    0x00    //24小时制
#define Time_Start     0x00    //开始走时
//DS1302寄存器操作指令定义时间地址
#define ds1302_sec_addr   0x80       //秒
#define ds1302_min_addr   0x82       //分
#define ds1302_hour_addr  0x84       //时
#define ds1302_day_addr   0x86       //日
#define ds1302_month_addr 0x88       //月
#define ds1302_year_addr  0x8c       //年
/********************/
void DS1302_GPIOInit(void);
void DS1302_IO_GPIO(uchar FLAG);//配置IO的方向
void DS1302_delay(u8 dd);
void DS1302_Write(uchar add,uchar dat);
uchar DS1302_Read(uchar add);
void DS1302_SetTime(uchar *ad);
void DS1302_OFF(void);
void DS1302_ON(void);
void DS1302_init(uchar *time);
void DS1302_Readtime(void);

  44. #endif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AHB_INPUT 72

unsigned char uart1_buf[11]={0};
volatile u32 time; // ms 计时变量

u16    t=0,mode=0,flag=0;
u8 label2[16]; //时间存放数组显示格式
u8 Settime[6]={0x20,0x09,0x16,0x20,0x59,0x50};  // 初始时间设置: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int main(void)
{
    int tt = 0;

    SystemInit();    // 配置系统时钟为72M
    delay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配置完中断向量表以后才能初始化其他东西
    uart_init(9600);

    TIM2_NVIC_Configuration();                                                     // TIM2 定时配置
    TIM2_Configuration();
    START_TIME;                                                                                     // TIM2 开始计时

    DS1302_init(Settime);                                                                //时间初始化
  DS1302_SetTime(Settime);                                                        //设置初始时间

    while(1)
  {
        tt++;
        if(tt>=3200000)
        {
                tt = 0;
            DS1302_Readtime();
        printf("%lld,",num);
                printf("20");
                printf("%d",label2[0]);
                printf("%d",label2[1]);
                printf("%c",label2[2]);
                printf("%d",label2[3]);
                printf("%d",label2[4]);
                printf("%c",label2[5]);
                printf("%d",label2[6]);
                printf("%d, ",label2[7]);

                printf("%d",label2[8]);
                printf("%d",label2[9]);
                printf("%c",label2[10]);
                printf("%d",label2[11]);
                printf("%d",label2[12]);
                printf("%c",label2[13]);
                printf("%d",label2[14]);
                printf("%d, ",label2[15]);
                printf("%.2f, %.2f ",PM25,PM10);
                printf("%c",0x0d);
                printf("%c",0x0a);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