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PROM、EEPROM和Mask ROM的特点和应用

楼主(2023-11-14):
ROM(只读存储器)是一种在制造时被编程的存储器,其中存储的数据在断电后仍然保持不变。在ROM技术的演进历程中,出现了EP‌ROM(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和M‌ask R‌OM(掩模式只读存储器)等不同类型。下面我们将分别介绍它们的特点和应用,并给出相应的示例代码。

1. EPROM(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PROM是一种可以被擦除和重新编程的ROM技术。它使用一种特殊的UV紫外线擦除方法,通过将EPROM芯片暴露在紫外线下特定时间,可以将存储的数据完全擦除。然后,使用专用的EPROM编程器将新数据编程到EPROM芯片中。EPROM技术的主要特点包括:
   - 擦除和编程需求特殊的硬件设备(EPROM编程器)。
   - 每次擦除之后,需要重新编程整个芯片。
   - 存储的数据在擦除和编程之间是可靠的。
   由于EPROM具有可擦写的特性,它在开发阶段和对存储器内容需要频繁更新的应用中得到广泛应用,例如固件编程和嵌入式系统开发。   示例代码(C语言):

  ```c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pgmspace.h>

   // 定义存储在EPROM中的数据
   const uint8_t epromData[] PROGMEM = {0x12, 0x34, 0x56, 0x78};

   int main() {
       // 从EPROM中读取数据
       uint8_t value = pgm_read_byte(&epromData[0]);
       // ...
       return 0;
   }
   ```
2. EEPROM(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EPROM是一种可以通过电子擦除和编程的ROM技术。相比于EPROM,EEPROM不需要使用紫外线擦除,而是使用电子的方式擦除和编程,因此更加方便。EEPROM的主要特点包括:
   - 可以通过特定方式的电擦除和编程操作来修改存储的数据。
   - 擦除和编程可以在芯片上进行,无需特殊硬件设备。
   - 擦除和编程的速度较慢。
   - 写入耗电量较大。
   由于EEPROM的可编程性和相对较小的存储容量,它经常用于存储设备配置数据和用户设置等,如系统设置、参数和校准数据。   示例代码(Arduino):

   ```c++
   #include <EEPROM.h>

   // 存储在EEPROM中的数据位置
   #define EEPROM_ADDR 0

   void setup() {
       // 读取EEPROM中的数据
       uint8_t value = EEPROM.read(EEPROM_ADDR);
       // ...
   }

   void loop() {
       // 程序主循环
   }
   ```

3. Mask ROM(掩模式只读存储器):
   Mask ROM是一种在制造过程中被编程的ROM技术。与EPROM和EEPROM不同,Mask ROM的编程是不可逆的。在制造过程中,通过使用硅片的掩模工艺,将存储的数据直接编程到芯片中,并永久封装,无法修改。Mask ROM的主要特点包括:
   - 数据被永久地固化在芯片中,无法进行擦除和重新编程。
   - 由于成本较高,Mask ROM适用于大量生产的产品,例如游戏机和嵌入式系统。
   - 存储密度高,读取速度快,功耗低。
   Mask ROM通常用于生产阶段无需修改的应用,如游戏卡带中的游戏数据,以及不需要外部存储器修改的嵌入式系统。

以上是对EPROM、EEPROM和Mask ROM的特点和应用的介绍。这些只是存储器技术的几个示例,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还会出现更多新的存储器技术。在实际应用中,请根据需求选择适当的ROM技术,并根据厂商提供的文档和操作手册来正确操作和使用ROM芯片。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嵌入式杂谈」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66608063/article/details/133287356

网友A:
请问MASK ROM是什么种类的存储设备呢

楼主:
只能说是各有各的优点 各有各的用途吧

网友B:
存储芯片的发展是技术的推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MASK ROM是什么种类的存储设备呢

MASK ROM是制造商为了要大量生产,事先制作一颗有原始数据的ROM或EPROM当作样本,然后再大量生产与样本一样的 ROM,烧录在MASK ROM中的资料***无法做修改

网友D:
MASK ROM的功能是存放不同程序的操作指令及各种需要计算、处理的数据,所以它相当于整个电路系统存储信息的仓库

网友E:
典型的MASK ROM由数以千万有**功能的存储单元组成,每个存储单元可存放一位二进制数码信息

网友F:
MASK ROM是用熔丝(通常用镍铬合金、多晶硅或钛钨合金制造)制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