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Link CLI命令行模式烧录芯片如何校验?

楼主(2023-11-14):
如题所示,请教各位大佬!GD-Link CLI命令行模式下,烧录没有问题,比如用命令: “GD-LINK_CLI.exe load C:\2-1496.bin 0x08000000 ” 但是烧录完成后如何校验呢?没有相关校验命令啊?下图我将ST-LINK_CLI所有的指令贴出:D:\【工作项目】\20231114 GD-Link CLI用命令行模式测试\截图.png

网友A(2023-12-28):
没校验过啊,这种需要校验的么?

网友B:
你用jlink直接烧录不就好了么,不用校验的

网友C:
你这种烧录是为了什么?是防止别人读取你的固件么?

网友D:
烧录就行,根本不需要校验的吧

网友E:
这种校验就是看看程序是否烧录正确了

网友F:
你可以将烧录成功的程序读取出来,对比一下,就好了

网友G:
好像没有校验一说哈,这个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H:
校验好像是为了确保已经正确烧录了程序到芯片上,这个重新上电就好了

网友I:
直接烧录呗,然后复位执行,执行正确就正确,不正确就烧录失败了

网友J:
一般烧录成功会提示的,所以校验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K:
连接GD-Link与目标板,启动GD-Link CLI命令行模式。
输入“verify”命令,后跟芯片的型号和程序文件路径。例如,“verify GD32F103C8T6 flash.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