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UCOSIII---临界段代码如何使用

楼主(2023-11-14):
临界段代码也叫做临界区,是指那些必须完整连续运行,不可被打断的代码段。当访问这些临界段代码的时候需要对这些临界段代码进行保护。

UCOSIII 中临界段的代码主要是用于保护关键代码段,避免由于多线程操作而造成的资源争夺问题。UCOSIII 提供了两种临界段的操作方式:软件锁和硬件中断。

当宏OS_CFG_ISR_POST_DEFERRED_EN为0时,UCOSIII使用关中断的方式来保护临界段代码,当设置为1的时候就会采用给调度器上锁的方式来保护临界段代码。

软件锁临界段的使用方法如下:

// 进入临界段
CPU_SR_ALLOC() // 定义临界段控制变量
CPU_CRITICAL_ENTER() // 进入临界段

// 临界段中的代码
/* do something */

// 退出临界段
CPU_CRITICAL_EXIT() // 退出临界段
硬件中断临界段的使用方法如下:

// 进入临界段
CPU_INT_DIS() // 禁止中断

// 临界段中的代码段
/* do something */

// 退出临界段
CPU_INT_EN() // 开启中断
其中,软件锁临界段使用 CPU_SR_ALLOC() 定义临界段控制变量,CPU_CRITICAL_ENTER() 进入临界段,CPU_CRITICAL_EXIT() 退出临界段;硬件中断临界段直接使用 CPU_INT_DIS() 禁止中断,CPU_INT_EN() 开启中断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在硬件中断临界段中不能嵌套使用,否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系统错误。

临界段的使用可以大大降低资源的争夺问题,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嵌入式小宁」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53592457/article/details/130845883

网友A:
如何避免中断临界段嵌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