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如何有效地进行IGBT模块的寿命测试?

楼主(2023-11-16):
如何有效地进行IGBT模块的寿命测试?

网友A:
您好,
可以参考IGBT模块的产品认证报告Product Qualification Report.这个报告里的测试项目除了ESD静电测试外,都是和IGBT模块的寿命相关的。寿命相关测试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于芯片本身寿命的考核,另一部分是对机械连接的考核。
谢谢!
Rachel

网友B:
过程应该蛮复杂的吧

网友C(2024-01-12):
这个测试还是让厂家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