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FreeRTOS的config文件该如何配置啊?

楼主(2023-11-14):
有哪些选项是必选的?

网友A:
Hi,

1:你是在什么IDE上面使能的FreeRTOS,开发的目标芯片是什么?
2:你目前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3:  你是在config的哪一步出现问题的?你现在是在什么参数的设置上面有疑问?

Thanks,
Lingling

网友B:
这个估计需要根据实际硬件环境和应用需求进行适当的设置。

网友C:
有个配置模板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