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外部输入光耦哪种方案好

楼主(2023-11-14):
1. V+, V- 可以任意接
2. 支持5V~24VDC 电压输入
3. 光耦检测导通后处理器检测(这个加了施密特触发器道MCU了)
4. 输入最前端有个SMBJ36CA

大家看看哪种电路A/B?好,或者有其他更好的方案推荐,谢谢!

然后V+,V-任意接的话在加个整流桥,应该也没多贵吧
为什么不用(限流电阻+LDO)或者(限流电阻+431)呢?反正你只是测光耦通不通

楼主:
选的光耦参数如图

网友A:
想用一个电路同时适应5V和24V有难度的,粗略计算一下,假定发光管导通是1.7V,安装上面的电路,24时电流为(24-1.7)/2K=11.5mA,5V时电流为(5-1.7)/2K=1.65mA,发光管驱动不足;同样,下面的电路,24V时电流为4mA,5V时电流为0.6mA,发光管驱动更不可靠了。

楼上的电路带有恒流的功能,能够同时适应5V和24V,只是在24V时,功耗比较大,有30多mA,限流电阻的上的功耗超过600mW。

下面是松下伺服电机的输入电路,可以参考一下限流电阻的相关设计。附件是工业设计中关于IO端口特性的设计标准。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B:
咋都在纠结5V/24V,楼主不是在问A/B哪个好一些吗

我以前一直不清楚楼主图A电路中10K电阻有啥用,看了我上面提供的相关标准才明白。虽说这个电路很简单,但是要彻底明白才能提高水平
如果二个电路都不能满足使用要求,还说好坏就没意义了

网友C:
假如都能检测,那就综合考虑下器件越少功耗越小的优先选择。

网友A:
帮人要尽可能帮到根子上,让人彻底明白,从此不再有疑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用一个电路同时适应5V和24V有难度的,粗略计算一下,假定发光管导通是1.7V,安装上面的电路,24时电流为( ...

@xch :还需要一个二极管防反接 ^_^
xch
@zlf1208 :高了 2 分钱
成本虽然高一点,但是电路的适应能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