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在什么情况下usb复合设备会占用两层以上的

楼主(2023-11-14):
原文:一个复合设备(Compound Device)将同时占据两层或更多的层。

目前模拟键鼠复合设备只占用两层,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占用更多层啊?

网友A:
Hi,
     所谓复合设备其实就是把一个或多个功能设备通过内置的USB HUB组合而成的设备,比如带录音话筒的USB摄像头等。USB2.0 规范中写的是compound device会占两层: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4NjEwNnxhYjJiM2ZmYnwxNzYzOTA3Njk0fDB8

网友B:
当一个复合设备包含多个物理设备或功能时,它可能会占用多于两层的层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