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读取外部引脚电压是读的寄存器值还是引脚的实际值啊?

楼主(2023-11-14):
不知道引脚被强制拉低能不能检测到

网友A:
1: 数字管脚是读的寄存器的值。这里分为TTL电平和CMOS电平,区分为:
1.TTL电平:
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 0.4V。
2.CMOS电平:
1逻辑电平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0逻辑电平接近于0V。而且具有很宽的噪声容限。
如果你强制拉低,那数字输入引脚读出来的是是低(0)。
2:
模拟引脚作为ADC的输入引脚,这种情况是可以读到实际电压值。
3:
Hope it canbe helpful for you.

网友B:
ttl是不是就没法读出来啊

网友A:
数字信号读的是逻辑电平,不是实际电压。

网友C(2023-12-20):
参考手册

楼主:
读取的是引脚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