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无感电机是如何判断转子位置换相的?

楼主(2023-11-14):
电机操作好复杂啊

网友A:
使用无感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反电动势过零点的检测是关键

网友B(2024-01-23):
当转子在0°电角度位置时,A相反电动势过零点。再延后30°时,HALL A传感器检测到边沿信号,此时需要换相。即,30°电角度时AB绕组通电,开始检测C相绕组反电动势。
当转子位置在60°时,C相反电动势过零点。再延后30°时,HALL C传感器检测到边沿信号,此时需要换相。即,90°电角度时AC绕组通电,开始检测B相绕组反电动势。以此类推。
反电动势的检测总在第三相未通电的绕组上进行。在检测到过零点时,需要再延时30°电角度进行换相。

网友C(2024-02-29):
在电机启动时,通过施加一个已知方向的电流脉冲,观察电机的反应来估计初始位置,然后根据这个估计值进行控制。

网友D:
反电动势是由于电机转子在磁场中运动而产生的电压。通过检测反电势的波形和过零点,可以确定电机转子的位置。换相点通常选择在反电势波形过零点的附近。

网友E:
用反电动势测量电机位置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