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各家的51单片机是都相互兼容吗?

楼主(2023-11-14):
那直接用reg51.h头文件是不是就能很方便的移植了?

网友A:
各家的51单片机在指令集和管脚上是基本兼容的

网友B:
使用reg51.h头文件可以简化移植过程,因为它包含了51单片机的一些常用寄存器的定义,可以在不同的单片机之间共享。但是,由于各家单片机的实现细节可能不同,因此需要在移植代码时仔细检查和调整,以确保代码的正确性和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