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ucosiii-常用api

楼主(2023-11-14):
uC/OS-III 提供了许多 API 函数,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使用。以下是一些常用的 uC/OS-III API 函数:

任务管理 API
OSTaskCreate():创建一个新任务;
OSTaskDel():删除一个任务;
OSTaskSuspend():挂起一个任务;
OSTaskResume():恢复一个任务;
OSTaskNameSet():设置任务名称;
OSTaskPriorityGet():获取任务优先级;
OSTaskTimeQuantaSet():设置任务时间片。
时间管理 API
OSTimeSet():设置系统时钟;
OSTimeDly():延时指定时间;
OSTimeDlyHMSM():延时指定小时、分钟、秒和毫秒;
OSTimeGet():获取当前时钟计数器值。
信号量和互斥锁 API
OSMutexCreate():创建互斥锁;
OSMutexDel():删除互斥锁;
OSMutexPend():尝试进入互斥锁保护代码段;
OSMutexPost():退出互斥锁保护代码段;
OSSemCreate():创建信号量;
OSSemDel():删除信号量;
OSSemPend():等待指定数量的信号量;
OSSemPost():释放一个信号量。
消息队列 API
OSQCreate():创建一个消息队列;
OSQDel():删除一个消息队列;
OSQFlush():清空一个消息队列;
OSQPend():等待可用的消息;
OSQPost():向消息队列发送一条消息。
中断和异常管理 API
OSIntEnter():进入中断服务程序(ISR);
OSIntExit():退出中断服务程序;
OSCPU_IRQ_Enable():使能 CPU 中断;
OSCPU_IRQ_Disable():关闭 CPU 中断。
这仅仅是对一些常用的 API 函数进行部分介绍,实际上 uC/OS-III API 非常丰富,可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进行调用。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嵌入式小宁」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53592457/article/details/130175927

网友A(2024-01-06):
ucosiii和ucosii的区别是什么呢 有什么改进的地方吗

网友B:
如果刚开始接触的话 如何知道应用这些api呢

网友C:
在编写程序的时候难道还需要查找是不是有没有相关功能的函数吗

网友D:
如果不使用这些现成的函数 自己编写一个功能函数可以使用吗

网友E: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还没有执行完 也可以使用函数退出来吗

网友F:
在使用这个系统的时候必须要先熟悉这些函数吗

网友G:
ucos依然是经典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