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8T7 MCU采用怎样的封装形式?

楼主(2023-11-14):
CW32F030C8T7 MCU采用怎样的封装形式?

网友A(2024-07-05):
这个我建议你啊,去官网看看芯片介绍

网友B:
一般都是LQFP和QFN的吧

网友C:
封装没注意啊,好像 有个LQFP48的吧

网友D:
主要是需要楼主去官网瞅瞅,一般都有介绍的

网友E:
官网不是有选型手册吗,去看看呗

网友F:
一般是选择使用LQFP的封装方式

网友G:
这个封装你要干啥?想要小体积的芯片封装吗?

网友H:
我看介绍就是 一种,LQFP48

网友I:
官网在这里,你瞅瞅https://www.whxy.com/tongyonggaoxingnengMCU.html

网友J:
CW32030一般是LQFP48的比较常见

网友K:
这个封装选择还是看选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