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高电平选通的数字芯片!

楼主(2023-11-14):
请教一个数字芯片,功能如下:1、当使能信号为低电平时,输出始终为高;
2、当使能信号为高电平时,输出等于输入;
用于使能串口通讯的、所以延迟 1uS 问题不大,信号加供电均3.3V,最简单、引脚越少越好的芯片。

网友A:

随便选个缓冲芯片就行啦,比如245,不使能是高阻,加个上拉即可实现高电平,使能就是输入=输出。

网友A:

74HC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