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使用DAVE观测变量的方法。

楼主(2023-11-14):
DAVE提供了调试功能,能够观察变量,进入调试模式后,选择下图选项:
然后左上方窗口会显示出Expressions窗口,可以将变量选中然后长按拖进去,然后运行程序,暂停,就可以观察变量了。

上述方法不能够实时观察变量,需要实时观察变量,需要下载使用Micrium uC-Probe XMC。

网友A:
非常感谢在这个上面总结和分享。这个tool看寄存器的方法也非常好。
1:进入debug界面,选择peripheral:

2:选中你需要查看的外设,比如CCU80,就会在右下方的memory,显示这些寄存器的配置,这个对于debug过程种问题的分析也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B(2024-01-12):
方法多多

网友C:
对于外设的初始化过程用以上的方法可以很方便查看相应的寄存器值,如果需要支持实时变量的查看可以使用J-scope这个工具。参见下面的链接。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debug-probes/j-link/tools/j-sc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