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条有用的Linux操作系统ifconfig网口配置命令

楼主(2023-11-14):
1. 列出网络接口清单

  1. ifconfig

不带参数的" ifconfig "命令将显示所有活动的网络接口配置细节,包括它们分配的IP地址、netmask和其他相关信息。

楼主:
2.显示所有网络接口信息

  1. ifconfig -a

楼主:
3. 查看指定接口的网络配置

例如:
  1. ifchonfig eth0

楼主:
4. 如何使能网络接口

  1. # ifconfig eth0 up
  2. OR
  3. # ifup eth0

楼主:
5. 如何禁用网络接口

  1. # ifconfig eth0 down
  2. OR
  3. # ifdown eth0

楼主:
6. 如何为网络接口分配IP地址

  1. # ifconfig eth0 172.16.25.125

楼主:
7. 如何为网络接口分配子网掩码

  1. # ifconfig eth0 netmask 255.255.255.224

楼主:
8. 如何分配广播到网络接口

使用带有接口名称的" broadcast "参数将为给定接口设置广播地址。例如,“ifconfig eth0 broadcast 172.16.25.63”命令将广播地址设置为eth0接口。

  1. # ifconfig eth0 broadcast 172.16.25.63

楼主:
9. 如何为网络接口分配IP、掩码和广播

# ifconfig eth0 172.16.25.125 netmask 255.255.255.224 broadcast 172.16.25.63

楼主:
10. 如何修改网口的MTU

mtu参数设置接口的最大传输单元。通过MTU,可以设置在接口上传输的报文的大小限制。MTU能够在单个事务中处理到接口的最大字节数。
例如,“ifconfig eth0 mtu 1000”将把最大传输单元设置为给定的集合(即1000)。并非所有网络接口都支持MTU设置。
  1. # ifconfig eth0 mtu 1000

楼主:
11. 如何开启混杂模式Promiscuous Mode

在正常模式下,当一个数据包被网卡接收时,它会验证它是否属于自己。如果不是,则正常丢弃数据包,但在混杂模式下接受流经网卡的所有数据包。
当今的网络工具使用混杂模式来捕获和分析流经网络接口的数据包。使用如下命令设置混杂模式。

  1. # ifconfig eth0 promisc

楼主:
12. 如何禁止混杂模式

  1. # ifconfig eth0 -promisc

楼主:
13. 如何给网络接口添加新的别名

ifconfig实用程序允许您使用别名特性配置其他网络接口。使用如下命令添加eth0的别名网口。请注意,别名网络地址在同一子网掩码中。例如,eth0网络的ip地址为172.16.25.125,则别名ip地址必须为172.16.25.127。

  1. # ifconfig eth0:0 172.16.25.127

楼主:
14. 如何移除别名到网络接口

如果您不再需要别名网络接口,或者您错误地配置了别名网络接口,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删除它。
  1. # ifconfig eth0:0 down

楼主:
15. 如何修改网口的MAC地址

要更改eth0网口的MAC (Media Access Control)地址,使用以下命令,参数为“hw ether”。例如,见下文。
  1. # ifconfig eth0 hw ether AA:BB:CC:DD:EE:FF

楼主:
这些是在Linux中配置网络接口最有用的命令,有关ifconfig命令的更多信息和用法,请使用终端上的“man ifconfig”之类的手册页。查看下面的其他一些网络实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