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利用PIC®和AVR®单片机降低应用功耗

楼主(2023-11-14):
AVR, ic, pi, pic, vr
在本视频中,我们将讨论 PIC16F15245 系列单片机的电源管理应用。 本应用中的单片机用作 Raspberry Pi 的电源管理器件,以在不需要时降低主单片机/微处理器的功耗。 同样的概念也可以用于其他单板计算机 (SBC)。 视频

网友A:
pic的低功耗做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的低功耗做的怎么样?

PIC的低功耗,叫做XLP, 就是Xtream Low Power技术, 具体的应该在数据手册里面有描述

网友B:
PIC和AVR都不是低功耗应用单片机。

楼主:
PIC 的低功耗是XLP技术, AVR的低功耗是Pico Power技术

网友C:
avr不可以用低功耗吗?

网友D:
用专门的低功耗芯片呗

网友E:
pic没有低功耗系列吗

楼主(2024-07-19):
引用 网友B:
PIC和AVR都不是低功耗应用单片机。

PIC的 XLP 和 AVR的 PicoPower都是它们的专利低功耗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c没有低功耗系列吗

之前有特殊标明 比如PIC16LFxxxx 或者 PIC18LFxxxxx , 其中 L 就是标明的低功耗系列。现在新技术的产品,没有特殊标出 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专门的低功耗芯片呗

对, 也是一种选择

网友F:
支持休眠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