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使用Keil的RTE急速上手XMC。

楼主(2023-11-14):
当第一次烧写了Infineon的XMC例程后,我就有一个问题,这个工程怎么做出来的,里面的那些文件和库怎么添加的,然后我发现了Keil的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简称RTE),位置在下图:
下面是急速上手的步骤,
1、安装库文件,在打开Keil后,单击Pack Installer(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的右边的右边那个控件),在里面下载XMC的库,右下角有个进度如下图:

没下载完就退出会有提示。
2、新建工程,下图两个勾选的两个是必选项,一个是内核文件,一个是启动文件。

3、新建并添加Main.c主函数文件(空白的),此时工程如下:

4、打开RTE在Device的XMClib中添加需要的外设,此时需要注意下图中的报错:

按照报错去修改就行,一般是没有添加SCU,也有其他的,嫌麻烦可以点击最左下角的Resolve按键,一键解决。
5、写代码,在Main.c文件中写代码,需要使用的外设可以去外设的文件中找,如下图中的xmc1_gpio.c文件或者类似命名规则的文件,里面有操作外设的函数和说明。

6、一个可能出现的报错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mage$$ARM_LIB_STACK$$ZI$$Limit (referred from startup_xmc1300.o).
这个报错需要将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取消勾选,然后Scatter File选择ac6.stc,如下图:

最后,按照上述方法的配置的工程,和Infineon提供的例程是一样的工程格式。

网友A:
谢谢分享,流程清晰,内容实用。

网友B:
RTE是啥?

Keil的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简称RTE),帖子中一开始讲的,我查找这个东西的资料时,看别人简称RTE,我也这么简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