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定时器学习篇之基于STM32定时器实现定制波形的示例

楼主(2023-11-14):
本文介绍如何用STM32定时器实现PWM输出波形等定制波形,以STM32F334 Nucleo开发板验证,说明利用定时器的比较输出切换模式,结合DMA外设,可以灵活地输出各种自定义波形。

网友A(2024-04-10):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B(2024-08-01):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C: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

网友D: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E: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F: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G: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H: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I:
混淆的话,会引起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J: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K(2024-08-31):
STM32F334 拥有多个通用定时器,可用于 PWM 产生。以 TIM1 为例,可以输出复杂的自定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