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定时器学习篇之STM32 定时器基本原理及常见问题之培训资料

楼主(2023-11-14):
本培训资料包含基于STM32常规定时器由浅入深的基本原理介绍,以及丰富的应用提醒和实际案例分析,图文并茂,值得一看

网友A(2024-08-01):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B: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C: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D: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E: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F: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G: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H: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I: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J: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