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芯片损坏原因分析

楼主(2023-11-14):
几万台发出去,发现了几台主控芯片损坏。客户要求要原因分析。我分析不出来,求路过的朋友帮忙分析分析。从贴片厂回来几千块板,写程序时也会发现几块芯片IO口损坏。
像这台产品是用户退回来的,外围电路都是正常的。换个MCU又正常了。

还是要做夹具来料检测,出厂检测都需要的,过程控制要做好特别是大货。

网友A:
联系拿货代理商找原厂看看.

楼主:
哎,周立功那边有点不靠谱。打电话没人接。找原厂售后也不知道上哪找。

网友B:
都是如何故障现象,短路吗?

网友C:
这种板子怎么到的用户手里啊?你们产品出厂不检验吗?

网友D:
这种问题需要原厂给你开盖分析,量小原厂是不会理你的。那就只能从自己电路去分析原因,只给一个图片是没法具体分析的。

网友E:
这个也没法分析,也就看看,坏的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如何故障现象,短路吗?

有发现IO失效的,可能是内部开路,大部份都是芯片内部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怎么到的用户手里啊?你们产品出厂不检验吗?

大哥,怎么可能不检测,都是全检的,还48小时老化。这个是用户使用后出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发现IO失效的,可能是内部开路,大部份都是芯片内部短路了

或许就是IC质量问题,这个问题概率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怎么可能不检测,都是全检的,还48小时老化。这个是用户使用后出现的 ...

可靠性有点差,如果时间不长这种也只能给客户更换了

网友F:
当年用 STM32F205RBT6 设计了一个电路,
上电发现电源短路。
一条线一条线切断,先缩小范围,然后拆掉 0.1u 电容,最后发现是 CPU 的电源脚短路到 GND 了。

网友D:
也有可能是客户使用问题,以前我设计单片机,IO口后端全部接缓冲器,不过太废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