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定时器学习篇之LAT1288 STM32 G474中Triggered-half模式的实现

楼主(2023-11-14):
       STM32 G474 中包含了针对数字电源应用的高精度定时器(HRTIMER)外设,作为 HRTIMER V2 版本,其新增了 Triggered-half 功能,目的就是为了简化采样变频控制方式下两相交错并联工作电源的设计。
       STM32 G474 中包含了针对数字电源应用的高精度定时器(HRTIMER)外设,作为 HRTIMERV2 版本,其新增了 Triggered-half 功能,目的就是为了简化采样变频控制方式下两相交错并联工作电源的设计。
       目前的电源设计中,为了提高功率等级以及功率密度,交错并联是一项经常使用到的技术。在定频控制模式下,由于 PWM 周期固定,相位偏移很容易通过定时器中的比较事件进行同步来实现,但是在变频控制中,PWM 的周期可能不由软件控制,而是由外部事件来控制,比如在 PFC中的峰值电流控制模式或是导通时间固定控制模式下,PWM 的周期由电感电流的过零点来确定,这样 PWM 的周期是随外部工作环境变化的,如负载,输入电压等,这些都是无法预知的,所以就无法提前设置同步事件,多相之间无法做到精确的相位偏移。

网友A(2024-08-01):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B: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C: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D: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

网友E: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F: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G: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H: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I: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J: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