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定时器学习篇之LAT0209 FreeRTOS定时器精度研究

楼主(2023-11-14):
FreeRTOS 以其移植方便,高度可定制,footprint 小,使其在嵌入式操作系统中的份额不容小觑!尤以免费 license,颇受开发者青睐。

客户在基于 cortex-m3 的平台上使用 FreeRTOS 系统提供的定时器功能时,意外发现定时器的精确度不够高。譬如,设置 1 秒钟的定时器,理论上 1 秒超时,并且执行相应的回调函数。但是调试却发现,有时回调函数是在 1.4 秒后被执行!这对于精度要求较高的实时系统,是不能接受的!
FreeRTOS定时器精度研究

网友A(2024-08-01):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C: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D: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

网友E: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F: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G: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H: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I: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J: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