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定时器学习篇之LAT0135 STM32F1通用定时器示例详解--OnePulse

楼主(2023-11-14):
基于学习的目的,详细讲解关于标准外设库中的定时器的17个示例项目函数文件。本次介绍OnePulse。
基于硬件平台:STM32F100B-EVAL,MCU 的型号是 STM32F100VBT6。
软件则是其标准外设库。
单脉冲模式(OPM)允许计数器在受到一个激励时启动,在一个可编程的延时后产生一个宽度可编程的脉冲。

网友A(2024-08-01):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B: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C: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

网友D: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E: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F:
电流要增大

网友G: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H: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I: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J: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