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定时器学习篇之LAT0157 STM32F1通用定时器示例详解--TimeBase

楼主(2023-11-14):
基于学习的目的,详细讲解关于标准外设库中的定时器的 17 个示例项目函数文件。本次介绍 TimeBase 的示例。

网友A(2024-08-01):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

网友B: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C: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D:
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

网友E:
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

网友F: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G: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H: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I: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

网友J: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

网友K(2024-08-31):
通用定时器包括 TIM2、TIM3、TIM4 和 TIM5。它们支持多种模式,如定时器模式、PWM 模式、输入捕捉模式、输出比较模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