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定时器学习篇之STM32L1产品技术培训:通用定时器模块TIM介绍

楼主(2023-11-14):
STM32L1 通用定时器TIM特征、计数模式、更新事件、计数器时钟选择、TIM2/3/4架构、TIM9架构、TIM10架构、TIM11架构、捕获和比较阵列、PWM输入模式、输出比较模式、PWM 模式、单脉冲模式、OCxREF信号清除(TIM2/3/4)、编码器接口、定时器同步模式

网友A(2024-08-01):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B: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C: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D: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E: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F: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G: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H: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I: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J: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

网友K(2024-08-31):
可以在定时器计数器溢出时生成更新事件(U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