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DMA等待传输完成卡死的问题

楼主(2023-11-14):
型号AT32F407,在USART2  DMA发送数据时,接包已经接到了要发送的数据,但是程序还是处于等待传输完成的标识判断中,卡死了。请教一下是什么造成的?

楼主:

        usart_dma_transmitter_enable(USART2,TRUE);          //开启USART1 DMA 发送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TRUE); /* usart2 tx begin dma transmitting */
        while(dma_flag_get(DMA1_FDT1_FLAG)==RESET);        //等待传输完成   //************卡在在这里**********//
    dma_flag_clear(DMA1_FDT1_FLAG);                     //清标志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FALSE);           //关闭通道4
    usart_dma_transmitter_enable(USART2,FALSE);         //关闭USART1 DMA 发送

网友A:
一般直接通过非中断,非DMA发送

网友B:
有可能USART2 DMA硬件本身存在问题,例如硬件故障或与DMA相关的配置错误。

网友C:
可能没有正确地配置DMA,或者在数据传输完成之前尝试读取或写入数据。

网友D:
可能是中断处理问题

网友E:
可能是这个标识的判断逻辑存在问题

楼主:
是因为我配置了DMA1_FDT1_FLAG中断,并在中断中清除了一下标识并且关闭了通道,就不可以使用。在程序中等待并清除就可以使用

楼主(点评):
补充一下因为自己作为log输出的,所以在之前关闭中断保护了一下,就产生错误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usart_dma_transmitter_enable(USART2,TRUE);          //开启USART1 DMA 发送
        dma_channel_enable(DMA1_ ...

搞得更小女人一样,露个小手还得悬丝搭脉诊断。程序代码太少了。

网友G:
是不是DMA通道不对,我看你的注释写得是开启USART1 DMA 发送,可以通过调试看看DMA寄存器值

网友H:
DMA的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传输失败或者卡死。

网友I:
调整DMA缓冲区大小

网友J:
优化DMA通道的使用,避免同时使用多个DMA通道。

网友K:
及时清除DMA传输完成的标志位并关闭DMA通道。

网友:
可以设置一个超时时间

网友L:
为DMA传输设置一个超时时间,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传输,则认为传输失败

网友M:
DMA的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长度等参数设置不正确,或者DMA的触发方式选择不正确等。

网友N:
DMA传输速度过快可能导致系统无法及时响应

网友O:
检查DMA和串口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P:
尝试降低传输速率

网友Q:
中断服务程序编写有问题

网友R:
在DMA传输过程中出现错误时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

网友S:
可以考虑使用轮询方式或者中断方式

网友T: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优先清理中断

网友U:
串口芯片或者DMA芯片损坏,或者串口和DMA之间的连接线路有问题等。

网友V:
需要通过中断服务程序来处理传输完成的事件。

网友W:
明确DMA传输完成的条件,然后检查DMA传输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X:
DMA传输时间过长

网友Y:
程序中的逻辑错误

网友Z:
DMA传输的源地址、目的地址和传输长度都设置正确。

网友AA:
检查DMA通道和端口是否与其他硬件设备冲突。

网友AB:
在程序中添加错误处理机制

网友AC:
在使用DMA传输时,可以使用DMA中断来判断传输是否完成

网友:
避免使用阻塞性操作,

网友AD: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检查DMA传输状态寄存器,了解传输是否完成

网友AE(2024-01-08):
DMA配置错误可能导致传输失败或冻结。

网友AF:
大概没有精确地设置装备摆设dma,大概在数据传输完成以前测验考试读取或者写入数据。

网友AG:
设置DMA传输超时时间。

网友AH:
DMA传输速度过快可能导致系统响应不及时

网友AI:
也许这个标识符的判断逻辑有问题

网友AJ:
立即清除DMA传输完成标志,关闭DMA通道。

网友AK:
检查DMA和串口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L(2024-03-02):
在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时有一个问题

网友AM(2024-04-08):
考虑使用轮询或中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