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IAR中没有办法实时观测寄存器吗?

楼主(2023-11-14):
我用IAR建立了一个工程,想要观测寄存器值,但是IAR好像不支持实时观测寄存器,如下图:
里面的寄存器值不能自动变化,只能够在我双击一些位置后,才会刷新显示。

网友A:
你说的是单片机的内部寄存器吗,一般也是实时刷新的,例如串口发送的那些标志位,变化都是比较快的,IAR的刷新一般是1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单片机的内部寄存器吗,一般也是实时刷新的,例如串口发送的那些标志位,变化都是比较快的,IAR的 ...

是内部寄存器,就是下面截图这个界面,这个真的可以实时刷新吗?我这不能,是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B:
用了十几年 IAR。
如果想在全速运行状态下观察自定义的变量,或者CPU内部寄存器,据我所知,都不行,
必须按下暂停键,停下来,此时变量和寄存器会自动更新为当前值。

其实自己想想都知道不可能。变量、寄存器都是瞬息万变的,难道做个慢镜头效果?

想观察动态过程,我一般是自己建一个临时的数组。

也不是想真实时,就是想像Keil那样,隔段时间自己刷新寄存器显示的值。

网友C:
需要使用Live窗口查看

我试过将寄存器拖到Live窗口,但是有些可以有些不行(拖过去会显示error)。你的意思是要用一个变量读取寄存器值,然后将变量放到Live中观察吗?

网友C:
将要观察的变量定义为全局变量。
局部变量有生命周期,无法观察到。

不是观察变量,是观察寄存器值,在IAR的“Registers”窗口中有些寄存器拖入"Live Watch"窗口就失效了,观察不了,但是“Registers”窗口不能自动刷新(应该是不能,我左键窗口试过,没有设置的选项),我想观察能自动刷新的寄存器值,就像Keil中的寄存器观察一样。

网友D:
可以进入调试模式后,单击鼠标右键选择“View Group”,在弹出的选项中选择需要的外设特殊功能寄存器选项,例如GPIO。然后就可以查看寄存器值了。

在哪里单击右键选择“View Group”?我是直接在工具栏的“view”中的“Registers”中选“Registers 1”的,出来的窗口能看寄存器值,但是想刷新只能自己左键双击,不能像“Live Watch”一样自动刷新。我想要在IAR中观察自动刷新的寄存器。能详细说下那个窗口右键选择“View Group”吗?我用的时IAR9.30.1 ,谢谢。

网友E:
调试就可以吧

重点不是观察寄存器值,是观察能自动刷新的寄存器值,我试过将寄存器拖入“Live Watch”窗口进行能够自动刷新的观察,但是有些寄存器拖过去后就失效了,观察不了,只能在“Registers”窗口观察,但是“Register”窗口貌似不能自动刷新寄存器值?我现在是自己在”Registers"窗口手动左键双击来刷新,很不方便。

网友F(2024-01-16):
如果只是结果相关的寄存器,读取后不会引起其他状态变化的,可以尝试把这个寄存器赋给一个全局变量,然后在Live watch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