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
技术调试分享_关于特斯拉线圈直击Smart Lock触摸面板导致Capsense失灵问题

楼主(2023-11-14):
故障现象:对Smart Lock进行打特斯拉线圈测试,Capsense失灵问题。
    1.在芯片唤醒状态打完特斯拉线圈后,进行触摸操作,会出现误触摸的操作
    2.在芯片休眠状态打完特斯拉线圈后,进行触摸唤醒,短时间内无法通过Capsense-Gang Seneor触摸唤醒MCU

故障分析:由于特斯拉线圈影响了Capsense的BaseLine,由于噪声引起基准线漂移而引起的问题,这个原因是Baseline重置的时间太短,导致没有其复位到正确的位置。

解决方案:
1.capsense组件--Advanced--把每个Capsense Seneor和Gang Sensor的Low Baseline Reset改为255
2.Capsense组件--Advanced--Enable Sensor Auto-Reset选项打勾
3.目前Capsense Sensor外接排阻是560R的这个是标准值,增大排阻阻值有助于减小RF干扰,可以增大到2K-3K

网友A(2024-01-12):
还是把方向盘握在自己手里比较好

网友B:
非常实用的分享

网友C:
特斯拉线圈在哪里用到了?

网友D:
特斯拉线圈影响了Capsense的BaseLine,是干扰?还是设计pcb?

网友E:
Baseline重置的时间太短,导致没有其复位到正确的位置?这个有具体的位置是指?

网友F:
重置的时间是不是太短造成的问题?

网友G:
特斯拉线圈确实了解的比较少

网友H:
特斯拉线圈??这个是汽车上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