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果堆+栈超过芯片的RAM会发生什么?

楼主(2023-11-14):
感觉S文件的堆设置的值不会让Keil发出内存不够报错。如果堆+栈超过芯片的RAM会发生什么?

网友A:
程序可能会发生崩溃或异常终止

网友B:
可能导致内存耗尽,使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C:
可能会影响系统的整体性能和响应能力。

网友D(2024-04-10):
程序会崩溃,无法运行

网友E(2024-08-01):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F: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G: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H: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I: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

网友J: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K: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L: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M: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N: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

网友O(2024-08-31):
如果堆的使用超过了可用内存,新的内存分配请求可能会导致数据覆盖栈或其他内存区域,导致程序的不稳定和未定义行为。

网友O:
若堆的分配区域超出可用RAM,系统可能会因为无法分配所需内存而发生崩溃。

网友P:
栈溢出可能会覆盖堆中的数据,反之亦然。

网友Q(2024-09-30):
栈是用于存储局部变量和函数调用信息的。

网友R:
可能会出现访问违规Access Violation错误,或程序异常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