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不能向上兼容,真难受

楼主(2023-11-14):
只能搞的大家用的版本都一致才行,如果有一个人版本高了,其他人的版本就打不开对应的工程,你们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确保您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STM32CubeMX。较新版本通常会修复旧版本中的错误和问题,并添加新功能。

网友B:
参考STM32CubeMX的官方文档

网友C(2024-04-10):
这个肯定不行啊,高版本会比低版本新增一些东西,

网友D(2024-08-01):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

网友E: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F: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G: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H: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I: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

网友J: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K: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L: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M: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

网友N(2024-08-31):
软件版本不一致确实可能会导致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