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关于DMA半传输的问题

楼主(2023-11-15):
请问在AT32F407 中用串口用DMA发送数据,但是会卡在查询DMA1_FDT1_FLAG标识处,经查看状态寄存器是产生了半传输的事件,无法继续传输,这种情况一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2024-03-07):
在AT32F407中使用串口DMA发送数据时,遇到卡在查询DMA1_FDT1_FLAG标识处的问题通常是由于DMA传输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或者未正确配置所致

网友B:
其实这个POE感觉一般在工程方面比较多,在家庭真的比较少

网友C:
需要确认要传输的数据长度是否正确设置,以及是否符合DMA传输的要求。如果传输长度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半传输事件的发生

网友D:
在DMA传输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半传输事件。在半传输事件发生时,需要及时处理并重新配置DMA,以确保传输能够继续进行

网友E:
有MDA 的话,即使标志位卡住,数据还是会持续传输的吧

网友F:
确保串口的配置与DMA传输匹配,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参数的设置

网友G:
在DMA传输完成或出错时,需要正确处理DMA中断。确保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进行必要的清除标志和重新配置操作

网友H:
查阅AT32F407的相关文档和示例代码,以获取正确的DMA配置和使用方法

网友I:
我咋觉得是你的DMA配置的问题呢?

网友J:
仔细查看一下DMA方面的初始化配置吧

网友K:
现在雅特力不是有可视化配置工具了吗,直接使用一下试试?配置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