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GD32E230C8代替STM32F030C8的问题

楼主(2023-11-15):
在STM32CubeMX上创建STM32F030C8设置好的程序是否能直接用在GD32E230C8上?

网友A:

如果引脚兼容的话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Flash存储部分的功能,能否正常断电存储,个人经验

网友B(2024-04-11):
尽管GD32E230C8是兼容STM32F031C6T6的,但在硬件实现和某些特性上可能存在细微差别。因此,直接在STM32CubeMX上为STM32F030C8设置的程序可能无法完全适用于GD32E230C8。

网友C(2024-08-06):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D: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E: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F: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G: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H: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I: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J: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K: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