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E230C8代替STM32F030C8的问题

楼主(2023-11-15):
在STM32CubeMX上创建STM32F030C8设置好的程序是否能直接用在GD32E230C8上?

网友A:
我以前给F030C8写的bootloader基本可以直接在E230C8上运行, 就是一个地方, 读flash大小的地址这里要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给F030C8写的bootloader基本可以直接在E230C8上运行, 就是一个地方, 读flash大小的地址这里要改一下. ...

真的假的?不同厂家的片子共用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不同厂家的片子共用软件?

CubeMX  只是 帮助生成  工程配置文件

网友D:
能够直接平替?

网友E:
需要修改一些文件设置,才能够平替,不然不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需要修改一些文件设置,才能够平替,不然不中的。

请问大佬,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