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R128基础组件开发指南——图像采集

楼主(2023-11-15):
CSI(DVP) 图像采集SENSOR -> CSI 通路
CSI (CMOS sensor interface)接口时序上可支持独立 SYNC 和嵌入 SYNC(CCIR656)。支持接收 YUV422 或 YUV420 数据。
VSYNC 和HSYNC 的有效电平可以是正极性,也可以是负极性。在配置时,需要保证摄像头和 CSI 内部配置保持一致。
最常见的 YUV422 格式输入后,内部只能处理成 YUV420 格式,并输出到 memory 存以 NV12布局形式。
CSI -> JPEG 通路编码格式
JPEG 模块只支持 YUV420 格式的编码,因此 CSI 捕获的数据输出给 JPEG 模块编码的图像格式必须是 YUV420。若 CSI 输入 JPEG 模块是 JPEG 码流,JPEG 模块也能正常将其输出。
编码模式
JPEG 模块支持 online 及 offline 模式编码。
  • online 模式即在线模式,CSI 每接收到 16 行数据就自动进行 JPEG 编码,当前帧图像接收完,编码也随即完成。该模式 CSI 不会将接收的原始图像数据保存起来,只输出 JPEG 编码后的数据。编码数据输出的方式又有:整帧模式和分块模式。
  • offline 模式即离线模式,CSI 接收到的数据会先存到内存中,待一帧完整数据全部存储完成后,由软件启动 JPEG 编码。所以此时 JPEG 不是实时处理,可以对任何已经保存好的 YUV420 图像数据进行编码。
ONLINE 模式
Online 模式的通路框图如下图所示:
Sensor(摄像头) 输出 YUV422 格式数据到 CSI,CSI 接收到 YUV422 后处理成 YUV420 格式,每接收到 16 行数据后,硬件会自动启动 JPEG encoder 进行一次编码操作,编码输出的码流通过总线直接写到设定好的内存中,故可认为 Online 模式下图像的接收和编码是同时进行的。在一帧数据接收完并编码结束后,JPEG encoder 会产生 ve finish(编码完成) 中断。因此,对图像分辨率的要求是行列数为 16 的整数倍,支持的最小分辨率为 32*32。
Online 分块模式与整帧模式的区别在于,分块模式可以在 JPEG 编码输出数据量达到设定值 (例如 2KB/4KB) 后产生中断,并且可以在一帧编码过程中循环使用编码输出空间,例如只分配 8KB的编码输出空间,而一帧图像编码数据有 20KB,则在第一次写满 8KB 后,JPEG 将会从这 8KB的首地址开始存储,循环使用,故需要软件配合将之前的数据读走,否则之前的数据会被覆盖。
OFFLINE 模式
Offline 模式的通路框图如下图所示:
Offline 模式下,CSI 会将 YUV420 的原始图像数据存储到 YUV memory 中,存放格式为NV12。一帧图像全部存完后,产生写回中断 (wb finish),然后由软件启动 JPEG 开始编码, JPEG 编码器会读取 YUV memory 中的原始数据送给 Encoder 进行编码,编码后的数据写到JPEG memory 中。
模块配置menuconfig 配置说明
其 menuconfig 的配置如下(以选择GC0308 摄像头为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CSI Devices --->            [* enable csi driver            [* enable csi camera driver            [* csi camera choice --->                --- csi camera choice                [* csi camera GC0308            [* enable jpeg encoder            [* enable csi demo test command  // csi_jpeg模块测试用例Copy to clipboardErrorCopied板级配置说明
请根据硬件原理图,进行CSI 模块引脚配置。具体配置举例如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vip (video input port) configuration;vip_used: 0:disable 1:enable;‑‑‑‑‑‑‑‑‑‑‑‑‑‑‑‑‑‑‑‑‑‑‑‑‑‑‑‑‑‑‑‑‑‑‑‑‑‑‑‑‑‑‑‑‑‑‑‑‑‑‑‑‑‑‑‑‑‑‑‑‑‑‑‑‑‑‑‑‑‑‑‑‑‑‑‑‑‑‑‑[csi0]vip_used = 1vip_csi_hsync = port:PA18<7><0><3><default>vip_csi_vsync = port:PA19<7><0><3><default>vip_csi_pck = port:PA20<7><0><3><default>vip_csi_mck = port:PA21<7><0><3><default>vip_csi_d0 = port:PA22<8><0><3><default>vip_csi_d1 = port:PA23<8><0><3><default>vip_csi_d2 = port:PA27<8><0><3><default>vip_csi_d3 = port:PA26<8><0><3><default>vip_csi_d4 = port:PA29<8><0><3><default>vip_csi_d5 = port:PA25<8><0><3><default>vip_csi_d6 = port:PA24<8><0><3><default>vip_csi_d7 = port:PA28<8><0><3><default>vip_dev0_twi_id = 1vip_dev0_reset = port:PA10<1><0><3><0>vip_dev0_pwdn = port:PA11<1><0><3><0>源码结构
驱动位于 rtos-hal/hal/source/drivers/hal/source/csi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csi/├── csi_camera/         ;csi driver│   ├── csi.c│   ├── csi.h│   ├── csi_reg/│   │   ├── csi_reg.c│   │   └── csi_reg.h│   └── sensor/         ;cmos sensor driver│   ├── drv_gc0308.c│   ├── sensor_helper.c│   └── sensor_helper.h├── hal_csi_jpeg.c      ;csi_jpeg模块驱动实现主体├── jpeg/               ;jpeg driver│   ├── hal_jpeg.c│   ├── hal_jpeg.h│   ├── jpegenc.c│   ├── jpegenc.h│   ├── jpeglib.c│   ├── jpeglib.h│   ├── jpeg_marker.h│   └── jpeg_reg/│   ├── jpeg_reg.c│   └── jpeg_reg.h└── utility    ├── cj_board_cfg.h    ├── cj_platform_cfg.h    └── sensor/        ├── camera_sensor.h        └── drv_gc0308.h接口使用说明
详细说明见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 - CSI 模块接口说明
常见问题
  • 画面看起来像油画效果,过渡渐变的地方有一圈一圈
  • 一般是CSI 的data 线没有接好,或短路,或断路。
  • 画面大体轮廓正常,颜色出现大片绿色和紫红色
  • 一般可能是CSI 采样到的yuyv 顺序出现错位。确认camera 输出的yuyv 顺序的设置与camera 的spec 是否一致。
  • 若camera 输出的yuyv 顺序没有问题,则可能是由于走线问题,导致pclk 采样data 时发生错位,此时可以调整pclk 的采样沿。具体做法如下:
  • 在对应的camara 驱动源码,如drv_gc0308.c 里面,找到宏定义#define CLK_POL。此宏定义可以有两个值MBUS_PCLK_SAMPLE_RISING 和MBUS_PCLK_SAMPLE_FALLING。若原来是其中一个值,则修改成另外一个值,便可将PCLK 的采样沿做反相。
  • 画面大体轮廓正常,但出现不规则的绿色紫色条纹
  • 一般可能是pclk 驱动能力不足,导致某个时刻采样data 时发生错位。
  • 若 pclk 走线上有串联电阻,尝试将电阻阻值减小。
  • 增强 pclk 的驱动能力,需要设置camera 的内部寄存器。
UVC (USB Video Class) 图像采集
FreeRTOS UVC 参考linux v4l2 框架,对接usb 驱动,实现对usb camera 的配置、使用。usb camera在FreeRTOS 应用端,与linux camera 应用类似,通过ioctl 操作进行分辨率配置、图像获取等操作。
模块配置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 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USB Drivers            ‑> USB HOST
  •    Support usb host ehci0
  •    Support usb host ohci0
  •      UVC support模块接口说明
    当前支持的 ioctl 主要有:
    ioctl
    参数结构
    描述

    VIDIOC_QUERYCAPstruct v4l2_capability获取uvc driver 信息,实际使用可忽略该ioctl
    VIDIOC_S_PARMstruct v4l2_streamparm设置帧率
    VIDIOC_S_FMTstruct v4l2_format设置分辨率
    VIDIOC_REQBUFSstruct v4l2_requestbuffers申请接收buf
    VIDIOC_QBUFstruct v4l2_buffer将buf 添加到驱动待使用
    VIDIOC_DQBUFstruct v4l2_buffer从驱动获取填充了图像数据的buf
    VIDIOC_STREAMONenum v4l2_buf_type type开始传输usb camera 数据
    VIDIOC_STREAMOFFenum v4l2_buf_type type停止传输usb camera 数据

    VIDIOC_QUERYCAP
    获取uvc driver 信息,可不调用。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truct v4l2_capability cap; /* Query device capabilities *//* Query device capabilities */memset(&cap, 0, sizeof(cap));if (ioctl(fd, VIDIOC_QUERYCAP, &cap) < 0) {  printf(" Query device capabilities fail!!!\n");} else {  printf(" Querey device capabilities succeed\n");  printf(" cap.driver=%s\n", cap.driver);  printf(" cap.card=%s\n", cap.card);  printf(" cap.bus_info=%s\n", cap.bus_info);  printf(" cap.version=0x%08x\n", cap.version);  printf(" cap.capabilities=0x%08x\n", cap.capabilities);}VIDIOC_S_PARM
    usb camera 本身支持多帧率的,可以通过VIDIOC_S_PARM 配置输出的帧率。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truct v4l2_streamparm parms; /* set streaming parameters *//* set streaming parameters */memset(&parms, 0, sizeof(struct v4l2_streamparm));parms.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parms.parm.capture.timeperframe.numerator = 1;parms.parm.capture.timeperframe.denominator = 30; /* 通过denominator 配置帧率*/if (ioctl(fd, VIDIOC_S_PARM, &parms) < 0) {  printf(" Setting streaming parameters failed, numerator:%d denominator:%d\n",         parms.parm.capture.timeperframe.numerator,         parms.parm.capture.timeperframe.denominator);  close(fd);  return1;}VIDIOC_S_FMT
    配置分辨率和图像输出格式。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truct v4l2_format fmt; /* setting format *//* set the data format */memset(&fmt, 0, sizeof(struct v4l2_format));fmt.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fmt.fmt.pix.width = 1920;                     /* 分辨率的宽*/fmt.fmt.pix.height = 1080;                    /* 分辨率的高*/fmt.fmt.pix.pixelformat = V4L2_PIX_FMT_MJPEG; /* 输出格式*/fmt.fmt.pix.field = V4L2_FIELD_INTERLACED;if (ioctl(fd, VIDIOC_S_FMT, &fmt) < 0) {  printf(" setting the data format failed!\n");  close(fd);  return1;}VIDIOC_REQBUFS
    底层需要有buf 接收usb camera 传输过来的数据,通过VIDIOC_REQBUFS 可以指定申请多少个buf 给驱动使用。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truct v4l2_requestbuffers req; /* Initiate Memory Mapping or User Pointer I/O *//* Initiate Memory Mapping or User Pointer I/O */memset(&req, 0, sizeof(struct v4l2_requestbuffers));req.count = 3; /* 申请的buf个数,该数值需要大于或等于3,当count 为0时则是释放buf */req.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req.memory = V4L2_MEMORY_MMAP;if (ioctl(fd, VIDIOC_REQBUFS, &req) < 0) {  printf(" VIDIOC_REQBUFS failed\n");  close(fd);  return1;}VIDIOC_QBUF
    uvc 驱动需要知道当前有多少个空闲buf 可以使用,需要通过VIDIOC_QBUF 将空闲buf 添加给驱动使用。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truct v4l2_buffer buf; /* Query the status of a buffer */memset(&buf, 0, sizeof(struct v4l2_buffer));buf.index = n_buffers;/* uvc驱动通过buf.index 获取得到相应的buf 信息,所以index *//* 不能超过VIDIOC_REQBUFS 申请的 buf数量,同时,VIDIOC_REQBUFS 申请得到buf *//* 之后应通过QBUF 添加到uvc 驱动。当VIDIOC_DQBUF 得到buf 使用 *//* 完之后也应该进行VIDIOC_QBUF。*/if (ioctl(fd, VIDIOC_QBUF, &buf) ==1) {  printf(" VIDIOC_QBUF error\n");  close(fd);  return1;}VIDIOC_DQBUF
    获取uvc 驱动已经填充好图像数据的buf,该操作在uvc 驱动没有填充完成的buf 时会阻塞。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truct v4l2_buffer buf; /* Query the status of a buffer */memset(&buf, 0, sizeof(struct v4l2_buffer));if (ioctl(fd, VIDIOC_DQBUF, &buf) ==1) {  printf(" VIDIOC_DQBUF error\n");  close(fd);  return1;}
    在VIDIOC_DQBUF 操作成功返回之后, buf.mem_buf 指向的是保存图像数据的内存位置,而buf.length 则是图像数据的有效长度。
    VIDIOC_STREAMON
    在完成配置之后,通过VIDIOC_STREAMON 使能usb camera 输出图像数据。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enum v4l2_buf_type type;/* streamon */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if (ioctl(fd, VIDIOC_STREAMON, &type) ==1) {  printf(" VIDIOC_STREAMON error! %s\n", strerror(errno));} else {  printf(" stream on succeed\n");}VIDIOC_STREAMOFF
    在完成配置之后,通过VIDIOC_STREAMON 使能usb camera 输出图像数据。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enum v4l2_buf_type type;/* streamon */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if (ioctl(fd, VIDIOC_STREAMOFF, &type) ==1) {  printf(" VIDIOC_STREAMOFF error! %s\n", strerror(errno));} else  printf(" stream off succeed\n");接口使用流程
    FreeRTOS uvc 应用流程需要先设置帧率、分辨率、格式等参数,然后申请buf,将buf 提供给驱动,然后开启传输。关闭传输之后,需要释放buf 再释放相应的句柄。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fd = open(/dev/video, xxx)ioctl(fd, VIDIOC_QUERYCAP, xxx)ioctl(fd, VIDIOC_S_PARM, xxx) //设置帧率ioctl(fd, VIDIOC_S_FMT, xxx) //设置分辨率和格式ioctl(fd, VIDIOC_REQBUFS, xxx) //申请buf,count >= 3for(; < count; )    ioctl(fd, VIDIOC_QBUF, xxx) //将buf都提供给uvc驱动ioctl(fd, VIDIOC_STREAMON, xxx) //开启流传输whileioctl(fd, VIDIOC_DQBUF, xxx) //获取填充好的buf数据app use buf...ioctl(fd, VIDIOC_QBUF, xxx) //buf使用完之后还给uvc驱动ioctl(fd, VIDIOC_STREAMOFF, xxx) //停止流传输ioctl(fd, VIDIOC_REQBUFS, xxx) //释放buf,count = 0close(fd) //释放句柄
    FreeRTOS 目前仅支持单摄接收。
    模块使用范例
    前提条件:机器接上电源,并且机器的USB接口通过OTG线连接上USB摄像头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clude <fcntl.h>#include <sys/ioctl.h>#include "usb_test.h"#include "uvcvideo.h"extern int msleep(unsigned int msecs);static void *uvc_thread = NULL;static void *file_thread = NULL;static hal_mailbox_t uvc_mailbox = NULL;static int save_frame_to_file(void *str, void *start, int length) {  FILE *fp = NULL;  fp = fopen(str, "wb+"); // save more frames  if (!fp) {    printf(" Open %s error\n", (char *)str);    return -1;  }  if (fwrite(start, length, 1, fp)) {    fclose(fp);    return 0;  } else {    printf(" Write file fail (%s)\n", strerror(errno));    fclose(fp);    return -1;  }  return 0;}void usb_uvc_file_thread(void *para) {  char source_data_path[64;  unsigned int value = 0;  struct v4l2_buffer *mailbuf;  int np = 0;  while (1) {    hal_mailbox_recv(uvc_mailbox, &value, -1);    if (value != 0) {      mailbuf = (struct v4l2_buffer *)(uintptr_t)value;      printf("np = %d\n", np);      sprintf(source_data_path, "/data/source_frame_%d.jpg", np++);      save_frame_to_file(source_data_path,                         (uint32_t *)((int64_t)mailbuf->mem_buf),                         mailbuf->length);      free((void *)((int64_t)mailbuf->mem_buf));      free(mailbuf);      mailbuf = NULL;      value = 0;    }  }}void usb_uvc_test_thread(void *para) {  int fd;  struct v4l2_capability cap;   /* Query device capabilities */  struct v4l2_streamparm parms; /* set streaming parameters */  struct v4l2_format fmt;       /* try a format */  struct v4l2_requestbuffers      req;                /* Initiate Memory Mapping or User Pointer I/O */  struct v4l2_buffer buf; /* Query the status of a buffer */  struct v4l2_buffer *mailbuf = NULL;  enum v4l2_buf_type type;  int n_buffers;  int np;  /* 1.open /dev/videoX node */  fd = open("/dev/video", O_RDWR);  /* 2.Query device capabilities */  memset(&cap, 0, sizeof(cap));  if (ioctl(fd, VIDIOC_QUERYCAP, &cap) < 0) {    printf(" Query device capabilities fail!!!\n");  } else {    printf(" Querey device capabilities succeed\n");    printf(" cap.driver=%s\n", cap.driver);    printf(" cap.card=%s\n", cap.card);    printf(" cap.bus_info=%s\n", cap.bus_info);    printf(" cap.version=0x%08x\n", cap.version);    printf(" cap.capabilities=0x%08x\n", cap.capabilities);  }  /* 7.set streaming parameters */  memset(&parms, 0, sizeof(struct v4l2_streamparm));  parms.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parms.parm.capture.timeperframe.numerator = 1;  parms.parm.capture.timeperframe.denominator = 30;  if (ioctl(fd, VIDIOC_S_PARM, &parms) < 0) {    printf(        " Setting streaming parameters failed, numerator:%d denominator:%d\n",        parms.parm.capture.timeperframe.numerator,        parms.parm.capture.timeperframe.denominator);    close(fd);    return;  }  /* 9.set the data format */  memset(&fmt, 0, sizeof(struct v4l2_format));  fmt.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fmt.fmt.pix.field = V4L2_FIELD_INTERLACED;  fmt.fmt.pix.width = 320;  fmt.fmt.pix.height = 240;  fmt.fmt.pix.pixelformat = V4L2_PIX_FMT_MJPEG;  if (ioctl(fd, VIDIOC_S_FMT, &fmt) < 0) {    printf(" setting the data format failed!\n");    close(fd);    return;  }  /* 10.Initiate Memory Mapping or User Pointer I/O */  memset(&req, 0, sizeof(struct v4l2_requestbuffers));  req.count = 5;  req.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req.memory = V4L2_MEMORY_MMAP;  if (ioctl(fd, VIDIOC_REQBUFS, &req) < 0) {    printf(" VIDIOC_REQBUFS failed\n");    close(fd);    return;  }  /* 11.Exchange a buffer with the driver */  for (n_buffers = 0; n_buffers < req.count; n_buffers++) {    memset(&buf, 0, sizeof(struct v4l2_buffer));    buf.index = n_buffers;    if (ioctl(fd, VIDIOC_QBUF, &buf) == -1) {      printf(" VIDIOC_QBUF error\n");      close(fd);      return;    }  }  /* streamon */  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if (ioctl(fd, VIDIOC_STREAMON, &type) == -1) {    printf(" VIDIOC_STREAMON error! %s\n", strerror(errno));  } else    printf(" stream on succeed\n");  np = 0;  while (1) {    printf(" camera capture num is [%d]\n", np);    /* wait uvc frame */    memset(&buf, 0, sizeof(struct v4l2_buffer));    if (ioctl(fd, VIDIOC_DQBUF, &buf) == -1) {      printf(" VIDIOC_DQBUF error\n");      goto EXIT;    } else {      // printf("*****DQBUF[%d] FINISH*****\n", buf.index);    }    mailbuf = malloc(sizeof(struct v4l2_buffer));    mailbuf->mem_buf = (uint32_t)(uintptr_t)malloc(buf.length);    if (mailbuf->mem_buf != 0) {      memcpy((uint32_t *)((uint64_t)mailbuf->mem_buf),             (uint32_t *)((uint64_t)buf.mem_buf), buf.length);      mailbuf->length = buf.length;      if (hal_mailbox_send_wait(uvc_mailbox, (uint32_t)(uintptr_t)mailbuf,                                100) < 0) {        printf("uvc data send failed, data lost\n");      }    }    if (ioctl(fd, VIDIOC_QBUF, &buf) == -1) {      printf(" VIDIOC_QBUF error\n");      goto EXIT;    } else {      printf("************QBUF[%d] FINISH**************\n\n", buf.index);    }    np++;  }  printf("\n\n Capture thread finish\n");EXIT:  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ioctl(fd, VIDIOC_STREAMOFF, &type);  memset(&req, 0, sizeof(struct v4l2_requestbuffers));  req.count = 0;  req.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req.memory = V4L2_MEMORY_MMAP;  ioctl(fd, VIDIOC_REQBUFS, &req);  close(fd);  while (hal_is_queue_empty(uvc_mailbox) != 1) {    msleep(100);  }  printf("close.......\n");  hal_mailbox_delete(uvc_mailbox);  hal_thread_stop(file_thread);  hal_thread_stop(uvc_thread);}int usb_test_cmd_uvc(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  uvc_mailbox = hal_mailbox_create("ucv_queue", 320);  if (uvc_mailbox == NULL) {    printf("mailbox create failed\n");    goto fail_exit1;  }  printf("uvc_mailbox create sucess!\n");  // usb thread is HAL_THREAD_PRIORITY_SYS,must be lower than  // HAL_THREAD_PRIORITY_SYS  uvc_thread = hal_thread_create(usb_uvc_test_thread, NULL, "uvc_thread",                                 4 * 1024, (HAL_THREAD_PRIORITY_APP + 1));  if (uvc_thread == NULL) {    printf("usb_uvc_test_thread create failed\n");    goto fail_exit2;  }  hal_thread_start(uvc_thread);  file_thread = hal_thread_create(usb_uvc_file_thread, NULL, "uvc_file_thread",                                  2 * 1024, (HAL_THREAD_PRIORITY_APP));  if (file_thread == NULL) {    printf("uvc file thread create failed\n");    goto fail_exit3;  }  hal_thread_start(file_thread);  return 0;fail_exit3:  hal_thread_stop(uvc_thread);fail_exit2:  hal_mailbox_delete(uvc_mailbox);fail_exit1:  return -1;}
    测试命令:usb uvc_test
    测试结果:在小机端/data/目录下生成图像文件(source_frame_X.jpg)

  • 使用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