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的DAC转换速度有多快?

楼主(2023-11-15):
中颖MCU的DAC转换速度有多快?

网友A(2024-04-24):
这得看数据手册了,看看手册怎么介绍的

网友B:
中颖电子的MCU的DAC转换速度取决于具体型号和系列。不同型号和系列的MCU可能具有不同的DAC转换速度

网友C:
一般来说,中颖MCU的DAC转换速度可以达到几十千赫兹(kHz)到几百千赫兹(kHz)的范围。具体的转换速度取决于MCU的架构、工作频率、DAC的位数和精度等因素

网友D:
这个没接触过啊,你直接下载个用户手册看看呗

网友E:
建议还是找资料看看,一般没用过的话不好给你答案的

网友F(2024-08-27):
DAC可以将输入数字值转换为0到255(8位)或0到4095(12位)范围内的模拟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