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开发板

楼主(2023-11-15):
申请了几颗GD32H757的样片终于收到了,做了个开发板。由于是LQFP144的封装,GPIO不太够,目前没有以太网和SDRAM,使用了一片16MB的OSPI的PSRAM来替代SDRAM,用了GD的OSPI的Flash(GD25X512)支持映射,可以用于跑程序。打算跑下RT-Thread系统的,目前GD32H7系列的好像还没有适配RT-Thread。不知道后续会不会适配RT-Thread。

网友A:
144脚是有很多冲突,我用了SDRAM,RGB,USBHS,然后OSPI只剩下4位了,emmc也只能跑4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4脚是有很多冲突,我用了SDRAM,RGB,USBHS,然后OSPI只剩下4位了,emmc也只能跑4位了 ...

是的,最好还是选GD32H759的BGA176封装的,

网友B:
哪里可以申请样片啊,也想搞几片来玩玩

找代理

网友C:
羡慕一下 大佬

网友D:
国产也出H7了,主频多高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国产也出H7了,主频多高啊

手册是6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可以申请样片啊,也想搞几片来玩玩

可以找代理商申请

网友F:
这个级别的H7,IO数量确实少了,最大才BGA17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找代理商申请

可以分享一下联系方式嘛

网友G:
现在代理商也申请不到的,要等到12月份了

网友H:
这个TF卡读写速度能到多少啊

网友I:
我们代理,需要申请GD32H7做产品的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J:
H7的主频高,但是FLASH不是零等待周期。

有cache就行

网友K:
例程代码哪里有

网友L:
OSPI的PSRAM,能问问什么型号吗?

网友M:
楼主都板载了哪些硬件资源?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我们代理,需要申请GD32H7做产品的可以与我联系

怎么联系你,需要样品

网友O:
不错,芯片不错。可惜楼主这芯片外设没怎么连,光溜溜的。浪费了。

网友P(2023-12-20):
759 LQFP176  SDRAM与以太网可以同时用吗?以太网的ETHO RMII RXDO与SDRAM的EXMC SDNEO都用引脚PC4,想问下楼主,EXMC SDNEO可以用引脚PC2_C吗?  不太想用BGA的封装

网友Q:
引用 网友I:
我们代理,需要申请GD32H7做产品的可以与我联系

你们是哪家代理啊,要怎么联系呢?

网友K:
QSPI可以跑到多少MHZ,可以用作显存吗

网友R(2024-02-20):
请问GD32H7用什么下载器烧录程序??我用STlinkv2 来下程序,提示no target connenct,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GD32H7用什么下载器烧录程序??我用STlinkv2 来下程序,提示no target connenct,连接不上。 ...

STLINK,肯定不行;我用的Jlink

网友S:
这个芯片是替代STM32哪个型号的啊

网友T(2024-07-31):
你已经配置了 16MB 的 OSPI PSRAM 和 GD25X512 的 Flash,这对于运行 RT-Thread 和其他应用程序来说是很好的资源。

网友U:
GD32H7开发板是一款高性能的微控制器开发板,适用于多种应用场合,具备强大的计算和扩展能力,为开发者提供便捷的开发体验。

网友V(2024-08-31):
RT-Thread 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实时操作系统,支持多种微控制器和处理器架构。对于 GD32H7 系列的适配,可能需要社区或官方进行适配。

网友W(2025-12-01):
大佬,想请问一下,我在使用GD32H7开发时:
1. 使用SPI3当做QSPI
2. DZ设定为 8bit
3. BYTEN=1, WORDEN=0
使用上述条件,发送一个 byte 数据,BUS 上打出 2 个bytes,且发送的数据相同
这个异常是因为哪里没配置好吗

网友W:
想请问一下,我在使用GD32H7开发时:
1. 使用SPI3当做QSPI
2. DZ设定为 8bit
3. BYTEN=1, WORDEN=0
使用上述条件,发送一个 byte 数据,BUS 上打出 2 个bytes,且发送的数据相同
这个异常是因为哪里没配置好吗

网友X:
联系供应商或制造商,询问样品申请流程。

网友Y:
QSPI的最高频率取决于具体型号,一般可达200MHz以上。它可以用于显存,但需确保接口速度满足显存要求。

网友Z:
GD32H7是一款高性能的单片机开发板,支持Cortex-M7核心,适用于工业级应用,提供丰富的接口和模块,便于学习和开发。

网友AA:
H7单片机IO确实不多,BGA176封装限制了引脚。

网友AB:
目前,代理商无法提前获取,需等到12月份供应。

网友AC:
不清楚具体型号,需提供更多信息才能判断。

网友AD:
这个TF卡读写速度通常在45MB/s左右,具体看型号。

网友AE:
TF卡读写速度取决于卡类别,通常SD卡有UHS-I、UHS-II等速度等级,最高可达100MB/s以上。

网友AF:
代理商得等12月才能拿到货,现在得耐心等。

网友AG:
H7单片机虽然IO较少,但BGA176封装可扩展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