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板子焊盘掉了怎么解决

楼主(2023-11-15):
如果pcb板焊盘脱落,会出现电子元器件的接触不良或接触中断可能就会导致元器件失效,进而使整个电路板工作不正常,或者干脆无法工作。当焊盘脱落时,很容易会导致电气信号的丢失或者电气噪声,如果没有及时检测和处理,可能会对整个系统造成不可修复的影响。那么,pcb板子焊盘掉了怎么办?本文捷多邦小编整理了一些方法供大家参考。

一、用刀将脱落的焊盘切到未脱落处,防止电路顺着脱落处扩大,假如元件引脚够长,可以将切断后的电路接头处的绝缘漆刮掉,上好焊锡将远见的引脚焊接在此处,若元件引脚不够长,可以使用一段细导线上好焊锡顺着焊盘孔穿过后焊接在元件引脚,另一头焊接在焊盘接头处并使用热熔胶固定防止再次开焊脱落。
二、上面方法不适合焊盘出脱落十分严重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选择飞线的方式,将导线一头焊接在脱焊的元件引脚上,另一端焊接在和脱焊的焊盘相连的任意焊点上,还有一种方式,搭桥,要是脱焊的焊盘元件引脚周围有同一线路上的元件,可以直接将元件引脚焊接在那个元件的引脚上,废弃原焊盘,当然,焊接的时候一定看清不能焊串位防止烧坏元件。
三、把与那个焊盘相连接的走线上的绿油刮掉,这个选择的位置很重要,不要太靠近焊盘,这样不好焊线,把那个元件焊上去,掉了的焊盘不用理它,用导线把你刮开的地方与元件的引脚直接相连。

pcb板子焊盘掉了怎么办?以上便是捷多邦小编整理出来的几种解决方法,**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