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交换机芯片

楼主:
目前项目刚启动,需要双光纤冗余,单片机接口是RMII,市面上可选的3端口带光纤的交换机芯片目前只看到microchip的KSZ8463FRL。国产的3端口的没找到,一般都8个口往上。咨询下各位大佬,有没有可以直接替代的或者端口少一点的支持100M带宽的交换机芯片。

网友A(2023-11-16):
可以看一下瑞昱的,RTL8系列的交换机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瑞昱的,RTL8系列的交换机芯片

现在有个很大的歧义,台湾地区产的芯片算不算国产行列?

网友B:
看给谁用咯,一般有要求的,台湾的是不算的。国产的裕太微和景略,这两家的千兆交换芯片可以单芯片满足你的要求,缺点就是你说的端口比较多,浪费资源。或者用景略的百兆4端口芯片,然后加个PHY做光电转换就行了,这个简单。不过景略的产品没用过,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