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SDK的例程里面是不是少了core_cm3.c

楼主(2023-11-15):
如标题所言,在移植st的时候发现__REV16报错未定义,最后查找发现例程文件里面没有.c,又或者说有其他的文件代替了?

网友A:
Core_cm3.c里有一些汇编关键字的宏定义,支持不同的编译器,还提供了访问内核寄存器的函数。在CMSIS升级到2.0版本时CMSIS的软件结构做了一些调整,去掉了core_cm3.c。

相关回复链接:https://community.arm.com/support-forums/f/cn-discussions/5147/core_cm3-c-stm32f103

ST最新的SDK也是没有core_cm3.c。

楼主(点评):
非常感谢,但是为什么在.h中只有一句extern uint32_t __REV16(uint16_t value);,并没有找到对应的函数定义,也就是说这个函数如果需要自己使用的话得重新封装一下是吗

楼主(点评):
回复 楼主: 另外,我从ST官网上重新下载了3.6版本的依旧有core_cm3.c,目录在en.stsw-stm32054_v3-6-0\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6.0\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并没有被去掉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这个可以自己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