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弦传感器钢筋计埋设与安装方法及注意要点

楼主(2023-11-15):
振弦传感器钢筋计埋设与安装方法及注意要点

振弦传感器钢筋计是一种常用于钢筋混凝土结构应变监测的传感器,其可以在钢筋受力时产生微小的振动信号,进而通过数据采集系统进行数据处理,得出钢筋受力状态的参数。在钢筋计的应用过程中,钢筋计的埋设和安装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下面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振弦传感器钢筋计的埋设和安装方法。

一、钢筋计埋设方法

1. 钢筋计安装位置的选择

首先,在安装钢筋计之前,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安装位置。一般来讲,钢筋计应安装在距离构件受力点较近的位置,这样可以更加准确地测量钢筋受力情况。同时,在选择安装位置的同时,还需要注意钢筋计的埋深,具体的埋深要根据钢筋计的型号和规格来决定。

2. 钢筋计埋设孔的开挖

在确定好安装位置和埋深之后,需要开挖一个符合钢筋计大小的埋设孔。埋设孔的开挖应该与钢筋计的外形尺寸相匹配,孔的深度应该超过钢筋计埋设深度的1-2cm,孔的周围应该平整,不得有杂物。

3. 钢筋计的埋设

钢筋计埋设之前需要将其表面清洁干净,然后用专用夹具将其固定好。在安装的过程中,需要确保钢筋计与孔壁之间的空隙尽可能小,并且不得对其造成机械损伤。

4. 灌浆

钢筋计埋设完毕后,需要对钢筋计进行灌浆操作。灌浆的目的是为了填充钢筋计与孔壁之间的空隙,以及防止环境中的湿气和杂物进入钢筋计内部。一般来说,灌浆材料应该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和硬化性,同时应该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

5. 固化

灌浆操作完成后,需要对其进行固化。固化的时间一般为24小时左右。在固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保持环境温度和湿度的稳定,以及避免其他人为因素对其造成损伤。

二、钢筋计安装方法

1. 填充浇注混凝土

钢筋计固化以后,需要在钢筋计周围填充浇注混凝土。填充混凝土的目的是为了固定钢筋计的位置,并且使其始终与钢筋处于同一水平面上。填充混凝土的同时,需要注意避免对钢筋计造成二次损伤。

2. 接线

钢筋计安装完成之后,还需要进行接线。接线的具体方法要根据钢筋计的型号和规格来决定,一般来讲,接线应该具有良好的接触性能和防护性能,并且需要注意避免接线时对钢筋计造成损伤。

3. 软件配置

钢筋计安装完成以后,还需要进行软件配置。软件配置的过程中,需要设置钢筋计的相应参数,以及连接数据采集设备和云平台等相关操作。

以上就是振弦传感器钢筋计的埋设和安装方法,**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