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在MCC的DMA中,传输数据长度的设置有何要求?

楼主(2023-11-15):
在MCC的DMA中,传输数据长度的设置有何要求?

网友A:
看它手册要求吧

网友B(2025-09-08):
在 MCC 的 DMA 中,传输数据长度设置需注意:值不能超过目标外设 / 存储器支持的最大长度;需与数据宽度(8/16/32 位)匹配,避免地址越界;突发传输模式下,长度应是突发大小的整数倍;且需小于 DMA 通道缓冲区容量,确保数据完整传输。

网友C:
具体要求可能还取决于MCC的具体实现和硬件架构。建议查阅MCC的技术手册或数据表以获取详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