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感啸叫

楼主:
目前问题 DCDC一带载电感啸叫 纹波100mv过大!
目前改了电感的值 改变频率没有用 依旧啸叫
网上查资料听说是反馈电阻没有并联电容 需要补偿!或者我PCB太烂了!请大家指正 小白

楼主(2023-11-15):
如图所示

网友A(点评):
个人感觉,你这D2,L1的位置还有输入、芯片、输出这三块儿狭长的铺地铜咋看都觉得有些别扭

网友B:
D3先断开看看。

网友C:
实物照片来张看看

网友C:
电源的铺铜最好不要打十字,要么用1mm打 你这默认的 0.254 太细了

网友D:
C19改为更小的电容值

网友E:
输入24V,输出是多少电压?

网友F:
从开关电源的角度来讲这个原理图设计问题不大,应该是PCB问题,还有你开关电源的8脚输出走线太细了,不烧已经谢天谢地!

网友G:
大佬,不懂就问,DAC输入到FB反馈脚是调整输出电压的吧?

网友H:
要看电感的额定电流值是否满足输出条件,不满足的话换一个电流更大的。

楼主:
谢谢回复!目前已断开 接地 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铺铜最好不要打十字,要么用1mm打 你这默认的 0.254 太细了

下一版直连优化一下 结果出来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9改为更小的电容值

这是什么原理 这是自举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目前已断开 接地 没有效果

是空载还是带负载?
电感是什么规格?

网友I:
电感规格,负载大小,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大小。

网友J:
听说过变压器呼啸,没听说电感也能呼啸

网友K:
SS54 赶脚用的电感尺寸小了。

续流管都用上5A了,电感还这么小

网友L:
可能是电感太小导致

网友M:
揍它,让它闭嘴。

网友N:
感觉是C19容值太大了呢?改个22uF试试呢

网友O:
为啥不将电感浸漆或者直接环氧树脂封了它

网友P(2025-06-20):
如果是使用的贴片电容器(介质类型为X7R、X5R等铁电向材料),有交流信号通过时,会产生压电效应也可能会产生啸叫问题,国瓷电容有推出F系列的防啸叫的贴片电容器,通过材料研究解决电容器啸叫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