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TDA2030单电源供电时电压最大可以多少?

楼主(2023-11-15):
如题目,TDA2030手册上是供电电压范围为正负18V,如果是单电源供电的话可以超+18V吗?比如24V.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TDA2030单电源供电不超过36V,但建议不超过32V,留点余量。

网友C:
TDA2030的5只脚均没有“地”这条线,其他运放也是一样。
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你i提供给他的是:正负15V,还是正5V负25,或者正0负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