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自动波特率的实现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3-11-15):
串口(Serial Port)自动波特率的实现原理通常涉及到一种称为自动波特率检测(Automatic Baud Rate Detection)的技术。这个技术允许串口设备在通信开始时自动检测对方的波特率,从而实现正确的通信速率匹配。以下是实现自动波特率的一般原理:

发送特定的同步序列: 通信的一方在开始时会发送一个特定的同步序列,这个序列包含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以被对方用来检测波特率。这个同步序列通常是一个连续的特殊模式,例如一系列的0和1,或者其他特殊的模式。

检测同步序列: 接收端设备在开始时会尝试检测同步序列。由于同步序列是在一定时间内连续发送的,接收端可以通过检测信号的变化来识别这个序列。在这个阶段,接收端会以不同的波特率尝试检测同步序列。

比较检测结果: 接收端在不同波特率下检测同步序列,然后比较不同波特率下的检测结果。由于同步序列的特殊性,只有在正确的波特率下才能正确检测到完整的同步序列。

选择正确波特率: 通过比较检测结果,接收端可以确定哪一个波特率下成功检测到了同步序列。然后,双方都将选择这个波特率作为通信的速率。

需要注意的是,自动波特率检测并不是绝对可靠的,特别是在噪声环境中。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为了提高鲁棒性,可能需要结合其他手段,比如添加校验位、使用更先进的同步技术等。另外,通信双方必须事先约定好同步序列的格式,以确保在通信开始时能够正确地进行波特率检测。

网友A:
这个是双方约定好个数据,然后发送匹配是吧

网友B:
这个方法虽好,但是一般用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