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RS485与RS232相比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2023-11-15):
RS485和RS232都是串口通信标准,但它们在一些方面有明显的区别,具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以下是RS485和RS232相比的一些主要特点:

RS485的优点:

远距离通信: RS485适用于远距离通信,最大通信距离可以达到1200米以上,而RS232的通信距离通常较短。

差分信号: RS485使用差分信号传输,使其更抗干扰。这使得RS485在工业环境中更为可靠,能够应对电磁干扰和噪声。

多点通信: RS485支持多点通信,允许多个设备在同一串口上进行通信。这是RS485与RS232明显的不同之处之一。

高数据传输速率: RS485支持较高的数据传输速率,通常可达10 Mbps,相对于RS232更适合高速数据传输。

半双工和全双工: RS485可以以半双工或全双工模式进行通信,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而RS232通常是单工或者半双工的。

简单的物理层连接: RS485可以使用常见的双绞线进行连接,而RS232通常需要较为复杂的连接和配线。

RS485的缺点:

硬件复杂性: RS485的硬件相对于RS232来说更为复杂,需要考虑终端电阻、驱动电流等因素。

相对较复杂的通信协议: RS485在多点通信时需要复杂的协议来确保通信的稳定性和准确性,而RS232通常更简单。

RS232的优点:

简单易用: RS232的硬件连接和配置相对简单,适用于一对一的短距离通信。

适用于短距离通信: RS232通常用于较短距离的通信,比如连接计算机和串口设备。

较为简单的通信协议: RS232通信协议相对简单,适用于一对一通信场景。

RS232的缺点:

短距离限制: RS232通信距离相对较短,一般在15米左右,不适用于长距离通信。

容易受到干扰: RS232对电磁干扰和噪声较为敏感,不如RS485在工业环境中稳定。

单点通信: RS232通常只支持一对一的通信,不适用于多点通信场景。

选择RS485还是RS232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如果需要长距离、多点通信,并且在嘈杂的工业环境中,通常选择RS485。如果通信距离较短、仅需一对一通信,并且对简单配置有要求,RS232可能是更合适的选择。

网友A:
RS485通信距离有多远啊

网友B:
RS485适用于远距离通信,最大通信距离可以达到1200米以上,而RS232的通信距离通常较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S485通信距离有多远啊

我最远用过1-2公里,不过用的是屏蔽线,传输速率也不高的场合

网友C:
比RS232的距离远

网友D:
485好像是个半双工是吧

网友C:
485通信距离远

网友E:
232是什么电平啊

网友A:
传输距离比较远

网友A:
那485有没有什么缺点啊?

网友F:
基本485抗干扰强

网友G:
好像是485用的多啊

网友B:
完全不一样,485是差分,电平也不一样的,RS485适用于远距离通信,RS232的通信距离通常较短。

网友H:
抗干扰能力大啊 因为死差分信号输入嘛

网友I:
主要485上边可以挂好多的设备呢

网友J:
RS232的通讯就不需要考虑驱动能力吗

网友K:
一个是全双工通讯模式 一个是半双工通讯模式

网友L(2023-12-15):
rs485主从之间可以互相转换吗

网友M:
既然485比232好这么多 为什么232还是应用这么广泛呢